求助! 谁知这种吊车在淘宝上叫什么名?

楼主(2010-10-17):
求助! 谁知这种吊车在淘宝上叫什么名? 或那有卖的?    谢谢!

网友:
手动液压折叠式吊车

网友:
汽车修理厂有!

网友:
卖汽车工具会有的

网友A:
那个细细的吊杆能把炮塔铣给吊起来?

看着真玄!

网友:
发动机维修用吊机。具体名字自己搜

网友:
这样吊不会对横梁导轨造成损伤吗?

网友:
修车吊发动机的液压吊车 2吨的

网友B:
我就卖了一个,就用过一次的,不过现在淘宝上涨价了,12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卖了一个,就用过一次的,不过现在淘宝上涨价了,1200了

你好!  你是在那买的? 能给个连接吗?

网友(2012-10-08):
设计简单有力

网友:
这种吊车应该是小型液压吊车吧,我买了一个,可以吊起1.5吨的机器,

自重70KG左右,好处是可以一个人自己操作,想搬动机器或者拆卸100KG的工作台,都可以靠它来干

我用的时候把轮子拆了,下面垫砖,把吊车前推,让起吊重心在机器前方,起吊,机器会自己往前走,

一次大约可以走1尺左右,我用这办法自己一个人弄了一下午把机器挪了3米从门外,摆到想放的位置,

一定要用1CM左右粗的钢丝绳,打好结后用夹头锁紧,绷开的话可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
我喜欢那个铣床  谁认识是啥型号啊

网友:
有用,又知道了新东西 ,万能的坛啊 !!

网友:
液压小吊机

网友:
折叠小吊车或手动液压小吊车。

网友:
我买了一个,但有些后悔,因为我是在地下室用, 而我的地下室太小了,这种小吊车的腿太长,转弯很不灵活,我准备自己再D 一副短腿用,这个东西的好处是悬臂可调,在只有2米高的地下室很方便,而堆高机(插车)就很不适合在低矮的地方用,但堆高机(插车)适合在小空间转弯,灵活些.
在淘宝搜小吊车,和堆高机就可以看到他们了,根据自己的工作环境选择吧,堆高机转弯灵活,对有货盘类的东西很好,D个吊钩也可以当吊车.

网友:
我这个标3吨的  重量是120KG  上次吊过1.5吨的床 没发现变形 呵呵

网友C:
虽然我用这机器成功的自己把1。5T的机器搬到想放的位置了,但是要提醒一句,你用这机器,一定要把它当成随时会坏掉的来小心使用,起吊高度不要超过10CM

绝对不要站在机器可能倾倒的位置进行操作,吊重物的时候,可以站吊车后面,没有必要的话一定不要站它两边,也不要让别人站那里,感觉那个吊梁的两边是潜在危险,

底座受力有短板,很有可能一歪,后果不敢想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用这机器成功的自己把1。5T的机器搬到想放的位置了,但是要提醒一句,你用这机器,一定要把它当成随 ...

1.5吨确实重,几百公斤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真玄!

我就不敢往前站了!!!

网友:
我们团购的是定制的,腿可伸缩 整体有可折叠,价格很便宜 ,号称能吊2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