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G近距离堵塞的问题

楼主(2010-10-18):
最近手痒,把萤火以前送测的2.4G模块正经的改到TDF6A里面去把原先板子上建议的铜丝天线(3.1CM左右)去掉,装了个SMA座子,外接2DB 的D-link路由器天线,本来以为可以解决当时发现的近距离堵塞的问题,结果发现问题更严重了,原来的简易天线在1M以内堵塞,换成品天线后2M内都会堵塞,而把天线下掉,只保留SMA座子居然再近都不堵塞,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想问问堵塞是怎么造成的呢?为什么下掉天线反而不堵塞了?

网友:
信号强度太高  引起的失真吧

网友:
高频的东西自己没有专业知识还是不要乱弄吧!涉及增益什么的,自己搞不好飞机上天了失控就悔青了

网友:
我的kds k-7天线距离接收机20cm就阻塞

网友:
``````````````

加了增益天线可能增加了一倍的遥控距离
所以信号堵塞距离也增加了一倍
我虾猜的```呵呵

网友:
信号饱和造成数据错误!

网友:
信号太强,当接收端没有大动态的AGC控制时,就会严重失真,到了一定程度,就OVER了。现象就是阻塞。

楼主:
我也觉得是加了天线后信号太强,可是发射天线总不能一根铜丝搞定吧?原来用一根3CM铜丝的时候1M以内堵塞,三国也有个人用馈线做了一根天线以后说堵塞距离降到10CM,难道他做的天线还不如当时出厂时候带的那根铜丝?

网友:
1、阻塞就是信号太大,导致接收机饱和,无法检出有效信号
2、天线的学问很大,一般厂家给的东西再简陋,也都经过一定的测试,再说2.4G的全向天线就是一根3cm左右的导线就行了;如果DIY了以后阻塞距离降低了,那么恭喜,确实就是增益降低了,呵呵。

楼主:
gale出来说的话我一直是比较信服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