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图可以送加工厂吗?

楼主(2010-10-18):
见图,图的精度要求比较高,有的地方需要先车后磨,这样的图纸是否符合要求,单加工费大概在什么区间?

网友:
这个大概只有数控车床可以搞定了,你有些地方给的公差带太小了~2丝比较难把握

网友:
锥度0.4我做不出,其余马马虎虎可以还应该调质

楼主:
这个图不是最终的图,那个0.4的粗糙度也可以在0.8也行,这个手工车也应该可以的,记得原来单位有师傅做过

网友:
形位公差标注方式不规范,其他的没什么大问题,车+热处理+磨的方式加工。

网友:
外圆应该能一刀下来
内圆好像不能一刀下来吧

网友:
单加工费大概500左右,还有HRC?

网友:
价格跟数量还是有关系的!.普车就行了.反正还要磨的!

网友:
R8这种锥度标注方法从来没见到过,标成锥度或者角度啊,好像应该是15度吧,这个部分开口的尺寸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角度正确和光洁度,这是工件同轴度要求最高的部分。两个轴承台光洁度从使用上1.6和0.4没多少差别,可以适当放松。这样工件一般应先调质后精车或精磨。

网友:
呵呵,好加工这样的活我都干过先车,在磨很好搞定的

网友:
要做到你的要求,应该是40Cr锻打调质加时效后取料。否则即使现在做到精度,一吃力后,就什么都可能不保证了。。。 要求过高。      还有:常规设计 螺纹外径不能和后面的轴承同直径

可以先粗加工出外形和内孔,再热处理加震动时效。后精加工到位,刀好就无需磨床。  螺纹一般用手册里的标准系列,螺帽容易找到。

网友:
哪有R8的锥度啊不是7:24就是1:10正常国内都是7:24的锥度

网友:
用45号先车,在淬火,在粗磨,在氮化或渗碳沾火,最后精磨就OK了

网友:
还不如买个标准的。

网友:
就这个精度的单件生产,

500能做下来 ?8楼以后我加工就找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