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VIPER 1540 ~屠猪记

楼主(2010-10-18):
10.17    大学城科学馆,测试VIPER  1540 4极,看看这把刀是否像老系列的一样锋利~~~呵呵

开始因为电调的问题有点不顺利,没办法使两条各装新旧系列的1540同场竟试,只能跑新的1540电机

船主QK是比较变态的那种客户,见正常试航没问题,非要进行危险的破坏性试验,强行装上CNC的43MM浆来跑。。。。。。

还记得这条船吗,倒插花的哪条啊~~~

真的是43MM的CNC浆

跑完后电机的温度正常~~~

电调就惨点,60多度了~~~~算热了

楼主:
视频:

这是43浆跑的,负载较大,跑的时间短点~~~

这是用TS  38MM浆跑的,猪还杀得不错~就是水静了点~~~

网友:
莫非我是沙发,又被楼主毒了    等我装MONO1的时候考虑用这个电机  毕竟不比赛 自己玩玩呵呵

网友A:
跑43浆, KV值多少?

网友:
VIPER 1540电机5100kv动力不俗。潜力有待发掘。接下来任务是电调和电池线材的搭配。瓶颈应该是电调的位置。。平均90--100a的电流。120a级的电调不能胜任。200a超重。下一测试etti150a电调。

网友:
这船是LS的吧!呵呵 好东西嘿嘿 口水一地!

网友B:
比賽的話就唔够時間,論速度又不及跑SAW(80kmh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賽的話就唔够時間,論速度又不及跑SAW(80kmh以上)..........

虽然我系新手。但好肯定话比你听。saw和mono跟本是两回事。建议进修社 会大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賽的話就唔够時間,論速度又不及跑SAW(80kmh以上)..........

哈哈~比新手激死祥哥,实际时间有4分半钟,还有机会的,打磨吓船底,用细D只浆,减轻D不必要的重量,再进行精密调较,时候估计
够用了~~~

网友:
我既意係你地既视頻全冇標準,都唔知你地想表達什麼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系新手。但好肯定话比你听。saw和mono跟本是两回事。建议进修社 会大学。
正因為你係新手,所以話你知你咁玩船係冇知,,,,,,,,

网友:
可以跑满6分钟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比新手激死祥哥,实际时间有4分半钟,还有机会的,打磨吓船底,用细D只浆,减轻D不必要的重量,再进行精密调较,时候估计
够用了~~~
老虎即係老虎!講D 野至啱身份!

网友C:
点玩船又系另外的话题。也是我接下来的入门必修。。。但船还没有基本配置好,调好。如何练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玩船又系另外的话题。也是我接下来的入门必修。。。但船还没有基本配置好,调好。如何练习呢。
跟老虎都冇乜差錯!希望將來廣州船幫多一員猛將!

网友D:
变成粤语专用贴,老虎有空翻译翻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43浆, KV值多少?

电机是4极的,4T  5100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成粤语专用贴,老虎有空翻译翻译

哈哈~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了,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新手谈谈新电机使用的感想,高手就关怀一吓,热情地给与技术指导。。。。。。

网友:
这“关怀一吓”,非同小可。

网友:
操控得太差,玩船用枪控才好

网友:
TS-VZ1540  和TS-VZ2220  价格差不多  相比性能呢?  区别在那里?

网友C:
1540是四极B29级别。。。2220是六极B36。。。。。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了,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新手谈谈新电机使用的感想,高手就关怀一吓,热情地给与技术指导。。。。。。

哈哈哈  老虎讲野真和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540是四极B29级别。。。2220是六极B36。。。。。

那两个的使用情况对比呢   还是MONO1上也可以用2220   一般见都是B29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两个的使用情况对比呢   还是MONO1上也可以用2220   一般见都是B29级别的

x15上见过两种电机的表现。。。。个人肤浅感觉差别不大。。。。两个电机的动力都已经足够x15跑。。。再快就会飞起来咯 最大的问题就是电调和电池。两个电机5000kv。。7.4v标准电。电流都达到90---130a,。。。。不考虑比赛的我会试低点kv的电机。。。。用高电压,降低电流,加大浆。我无实践过。望高手指教:loveliness:

网友:
谢谢楼上的!看来电调一定要选好一点的了!

网友:
5100KV是1540的最大kV值了?
以后有米 跟Etti的B29做个对比

网友(2011-07-11):
我都來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