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盘舵机行程的调整

楼主(2010-10-18):
请教高手,
3个斜盘
舵机
中的一个行程与其它2个不太一致,导致斜盘上下不均匀。
试问,通过控可以调整斜盘舵机的行程吗?

网友A:
我的可以调整。

网友B:
也不知道你说的不均匀 是怎么个不均匀法 你得先确定是机械方面的还是控方面的 然后看看你的控支持不支持 问题不说清楚没人能帮你

网友C:
控上的TRVADJ就是调整舵机行程的。

网友D:
我也是不好说什么

网友E(2011-04-09):
控上调舵机极限就可以了!

网友F:
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G:
控上可以调。八通以上的基本都有的了吧?

网友H:
看你什么控了

网友I:
如果是中立点的问题调微调,如果是行程就调舵机行程或者混控。说的不对的请老鸟指正

网友J:
我的7通就可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