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好赢40A是否支持450改6S

楼主(2010-10-18):
450改6S 都有哪些成熟的配置方案 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A:
450改6S的电池改动蛮大的,如果不想大换的话可以改4S,要换的东西很少,换个电池和齿轮就行

网友B:
新版的好赢40A支持6S锂电,我现在用的就是好赢40A,3D4分钟下来只是微温。电机用的是花牌的1900KV电机,配12T齿,油门100-80-100,9元的木桨,6S1300mah电池,感觉已经很爆,大倾角飓风、刷锅没有明显掉转。

网友C:
6S敢用木桨,LS劲呀。
好赢40A支持6S,不过要换支持6S电机。

网友D:
450改4S 感觉已经很爆

网友E:
有时间也也去整一套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