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好赢电调坏了,大虾们分析一下

楼主(2010-10-18):
提示:

网友A:
疑难杂证,不热。不烧。就是接触问题大。

网友B:
电机声音变小,九成是电调有问题,建议更换。

网友C:
电机用手转动灵活不?灵活的话拆电调了.不行的话当垃圾出了

网友D:
发来我这里给你看看把
........

网友E:
建议你用“JUSU”(巨速)电调,这个电调刚上市,我和几个模友用的就是这个,感觉很好,以前换了好几种品牌的电调,换上去都多少有点问题,现在没有问题了!我用的是40A和6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