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

楼主(2010-10-18):
虚心请教
ArtCAM 2008转换成那一种文件
MACH3可以识别

网友:
有个医生是高手

楼主:
进阶段大夫好像忙得很
不经常上网

网友A:
转成CNC文件就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成CNC文件就可以啊

同问?怎样转换。

网友:
G代码不可以吗

网友:
G-code(MM)(*.tap)  用这个MACH3就能识别.

网友:
GODE。其文件后缀是tap.

楼主:
感谢了
问题得到了解决
下一个问题
雕刻机驱动板上的细分与雕刻速度有没有关系
比如1/2细分与1/8细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了
问题得到了解决
下一个问题
雕刻机驱动板上的细分与雕刻速度有没有关系
比如1/2细分与1/8细分

细分和脉冲当量的设置有关,和速度没有直接关系,但会有影响。比如之前有人发帖他1mm螺距的丝杠8细分速度到700的时候出现光耦脉冲根不上电脑脉冲的问题,1mm螺距8细分每mm要1600个脉冲,如果他把细分改成2的话每mm400个脉冲就够了,电脑的负荷和光耦的影响都要小了,当然小细分会影响精度,但是对1mm螺距的丝杠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尤其是diy级别的机器。放在8细分纯属精神胜利法,但是有的驱动板放在别的细分模式可能性能会有些问题,看设计者怎么想的了

楼主:
大夫人好
现在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