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套热缩管,大家都是怎么使用 裸板的接收机的?

楼主(2010-10-18):
不知道大家手头有没有去掉外壳的接收机,裸板了,在没有热缩管的条件下,大家是怎么处理的?直接上飞机还是用其他东西包裹一下呢?

网友:
直接使用唉…

楼主:
LS的朋友,直接使用要做哪些措施么?

网友:
小心不要让碳纤维金属之类的碰到就是了…包电工胶布保险一点

网友:
可以用704涂一层
电调也是
防水 散热 减缓冲击 就可以兼顾
最好再套个热缩管

楼主:
热缩管50MM的貌似都要50米起卖。。。。找不到零卖的。电工胶布感觉粘着又太闷了。。全身用热溶胶打一圈会不会太重?

网友:
有零卖的呀  我买的28mm和25mm的  缩接收和电调刚刚好  一米才2块多一点   一样买了2米  一共10块钱 足够用很久了
当时是随电子器件一起买的   随便买了一管704   3块钱
热熔胶就算了

网友:
可以用保鲜膜做防水

楼主:
7楼朋友,704是啥??泡末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7楼朋友,704是啥??泡末胶吗?

704是密封硅胶

网友:
到修摩拖那里买普通的密封胶也可以的

网友:
热缩管有零卖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