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好了遥控盘鹰,但是好难飞调

楼主(2010-10-18):
改好的盘鹰,今天去试飞了一下!好难飞, 扔出去一会 不是台头就是往下栽,调拉力线也没用,重心是调到,举手上,自由落地会往前飘!不知道这样重心对不对!
由于从来就没飞过固定翼,所以也没啥手感,协调!  扔出去,推油  不是台头就是往下栽!拉升降舵也无反映,我的升降舵 面积有点小!

哎,哎,哎,。没飞过固定翼 好难上手啊!  前拉机,动力必须靠很前么??   一栽 就是翻筋斗............

楼主:
问个固定翼问题 前拉的电机 轴  是否和 升降尾舵 是水平呢?还是没要求???还是应该和 机翼  水平吧

楼主:
看我的拉力线 设计

2个木块 用玻板小块 连接,打孔 用450拉杆当转动轴,还可以随时取上取下!松紧也可以调,锁紧8字环就紧了,呵呵!在空中就紧一点,电机不会摆下来,这样重心确定就可以滑翔!还不用开电机!
拉力线,我先是竖 着垂直!因为基本上电机轴会抬一点,我的调整就在图里看,那卡了一个硬纸片!然后拿手上推油抛几下 大概 不台头 也不往下翻就OK 了!  不过我对固定翼 一窍不通,全凭看帖子 自己理解!估计99%是这样! 因为拿手上在房间里飞了 1米,!哈哈,爽歪了!

网友:
恭喜。

有建设性的设计。

网友:
不玩lama 改玩老鹰了 方向是靠转动电机来实现的吗?这样和有方向陀哪个操控好一些?试飞了吗??手头正好有个人送的盘鹰!有时间我也来改一个!先学习一下!

网友:
没太看懂,LZ能多发几张照片吗?

没太看懂,LZ能多发几张照片吗?另没看见垂尾呢?

楼主:
还有没试飞的,我这在福州,妈哟,海边 超级风大!方向靠电机, 我全用AB胶  1根玻管 2个轴承 搞定转动!赞下AB胶,真是个好东西! 非常灵敏!  就在街道上小试了一把,没敢飞!
回LS  尾垂方向舵 没用,采用新手老头等人的方法 电机转向来转方向 更逼真!更像真,也更灵敏!

发现重心有些靠后,把接收机给放仓库里了:loveliness:  电调就放那 强制风冷,哈哈!

网友A:
可以去金山那边金祥路那的体育中心试飞,地方很大,当然有风的时候风也很大。

网友:
LZ一般来说电机拉力线应该有个下拉角1-5度和右拉角1-3度,这是以前我了解到的。

楼主:
谢谢 LS ,关于拉力线,大概搞懂了!只是专业术语有些看不明白!还不如通俗一点解释的好!你说的下拉角 通俗解释就是电机在水平位置再抬高1-5度这意思!然后右拉角 抵消反扭吧,但是我的电机 是可转动的,反扭就不用抵消了  微调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金山那边金祥路那的体育中心试飞,地方很大,当然有风的时候风也很大。

我在长乐  漳港 海边,基本上随时都有风

网友:
你动手能力好强,下面居然装了轮子。
我的理解:鹰平放桌面,电机轴指向水平向上,和水平成10度角(这个需要你调整),电机轴指的方向往右1~3度(抵消反扭力,你的桨小,不加这个角度可能也没多大关系),原理说不清,我潜水总结的盘鹰应该这么装电机。

另外转动电机方向来改变方向我觉得做起来比较难,而且降落的时候电机转速很低或者为0,这时候想转弯就难了,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垂直尾翼转弯,飞行的时候也看不到垂直尾翼。

这个飞机的重心我就说不好了,我还没飞,我的盘鹰有个挂风筝线的地方,我装上电池,拉着那个线,不上翅膀和装上翅膀鹰保持水平,头略微低5度,我喜欢头重点,飞塞纳斯的体会。不知道这样行不。

网友:
我之前给过你连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3525&highlight=%C5%CC%D3%A5
我觉得这位模友设计的很不错,我参考这个做的。
拉力线也说得很清楚:

楼主:
回LS  ,我的那个 前面加个 木块 上个螺丝就和你说的那个 调拉力线一样了!很好解决!只是我从没飞过固定翼  觉得好难 没直升机 好飞  只飞一米 不是忘记油门不够 掉下来,或者往上往下翻,都不知道怎么拉升降舵???又没的模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LS  ,我的那个 前面加个 木块 上个螺丝就和你说的那个 调拉力线一样了!很好解决!只是我从没飞过固定翼  觉得好难 没直升机 好飞  只飞一米 不是忘记油门不够 掉下来,或者往上往下翻,都不知道怎么拉升降 ...

固定翼绝对比直升机好飞,我以前飞亚拓450,飞固定翼感觉容易多了,飞直机航线也需要不停的调整油门啊?难道你飞直机不动油门?

楼主:
问LS ,调好的 固定翼 拉力线调好  不管怎么推油  机 不会抬头或者往下翻吧??  升降舵 是和 机翼 平行吗?  我现在能滑翔了,拉力线 还没调好,因为不敢扔出去,扔出去了,我油又不知道该推多大,又突上突下的,我升降舵 还不知道怎么打3.......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LS ,调好的 固定翼 拉力线调好  不管怎么推油  机 不会抬头或者往下翻吧??  升降舵 是和 机翼 平行吗?  我现在能滑翔了,拉力线 还没调好,因为不敢扔出去,扔出去了,我油又不知道该推多大,又突上突下的,我 ...

我还没有试飞(遥控这个星期才能送回来,周末去试飞),所以也不清楚,不过我有塞斯纳,上单翼的飞机,我的水平尾翼是平行的,地面滑跑5米左右,拉起来。但是可不是推油门一直不会抬头,大油门我试过还是会猛抬头,尤其顶风的时候,需要压住机头,所以我把飞机的重心调整的头稍微重点,感觉好控制一点。我飞行一般都是起飞后,快速拉到4,5十米以上,然后基本上8字航线,油门在一半油门以下。各个飞机不一样的。
我还有个三栖怪,我把水平尾翼向上翘5度,这样在水面或者草地速度滑跑速度上来自动就起飞了,由于这个模型不太好控制,所以我选择让它达到一定速度自动起飞,免得速度不够强拉插到水里。这个明显不如塞斯纳好飞,我目前不敢飞高,4,5米高度还可以,也不敢做动作,只敢在空中转圈飞飞。这个三栖怪飞行的时候都是高油门,油门3/4吧,和塞斯纳非常不同。
我是固定翼新手,以上都是自己体会,可能不太对。

网友:
我们这有一群玩盘鹰的,改天我也弄个遥控盘鹰去凑热闹

网友:
期待你的试飞结果。希望你早日试飞成功。

网友:
楼主给鹰装了轮子,对外形影响很大呀

网友:
我用3s 1500mah电,朗宇2208 KV2250,桨6040,半油可以手上起飞,轻轻送出去就可以,不需要大力拋,你也可以试试。

楼主:
调了很多次拉力线 ,扔了很多次,把鹰头都给撞断竹子了,5555   不过,最近几次感觉上手了,大胆推油了,鹰就直接往前飞拉,哈哈,在小区里飞了5米,就是风太大了!我这

我的数据:
电机  AX1806N KV2900   2S 动力
电调  18A
2个桨      5030
40元盘鹰  1.3米!
全套设备不含电池 215克  扔了几次觉得轮子累赘,取了
40油就能手上扔出去!
电机转动来实现转弯,所以反扭力不计较了!

最后问个问题,升降舵的面 需要多大,我的鹰尾巴很短,只有7CM 长 不知道这么短的升降舵面够用吗?? 我图上那个是我加长了尾巴的!

我可是从没飞过固定翼,呵呵!争取最近风小了,上个视频!

网友:
舵面我感觉已经够大了,应该不需要再加,加了也比较难看,如果正常设置舵量不够,可以加行程或者舵角上调整。我的鹰把舵行程都给调小了,调整的时候还柔和一些。建议还是先不加大舵面,在比较大的场地试飞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了很多次拉力线 ,扔了很多次,把鹰头都给撞断竹子了,5555   不过,最近几次感觉上手了,大胆推油了,鹰就直接往前飞拉,哈哈,在小区里飞了5米,就是风太大了!我这

我的数据:
电机  AX1806N KV290 ...

没动力手扔吗?我也听人说过这种方法,不过我没有用过,不知道这样准不?我都是实际飞行后调整。
另外你们小区空地很大吗?我觉得场地很重要,没有合适的场地宁可不玩。

楼主:
回LS ,不开动力滑不到半米,手拿1.7米高...  肯定开了动力了。30-40油吧 然后扔出去:loveliness: 我这就风大,很老火!

网友:
福建沿海吗?福建我去过,挺好的。如果总是大风,建议你不要玩飞机了,玩玩车可能更容易点。大风还有助于散热。

网友:
好便宜的的盘鹰,哪里买的。给我站内信。

好便宜的的盘鹰,哪里买的。给我站内信。

网友:
是否调试好了?谈一谈过程。

网友:
是啊?试飞如何啊?难道放弃了?
我由于快递原因,遥控这周才收到(9天时间,太背了),所以我的盘鹰还没试飞,就等周末去试飞了。

网友:
楼主风大就放风筝啊

楼主:
我有点放弃了,40油扔出去滑翔几米后  不是抬头转圈就是下栽转圈,固定翼这么难啊??我郁闷!有些搞不懂了,重心是调到 能滑翔,但是加上动力后  拉力线 调了N多次都不能像别人的老鹰一样平平的飞出去! 谁帮帮我啊,谁有固定翼知识的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点放弃了,40油扔出去滑翔几米后  不是抬头转圈就是下栽转圈,固定翼这么难啊??我郁闷!有些搞不懂了,重心是调到 能滑翔,但是加上动力后  拉力线 调了N多次都不能像别人的老鹰一样平平的飞出去! 谁帮 ...

1. 你没有飞过固定翼吗?那恐怕够呛,飞机是需要不断调整姿态的,新手最容易错舵,一错就容易栽下来。2.如果没有合适的场地也不行,有没有大场地?似乎你那风大,似乎也不容易飞。
3.如果飞不起来不一定就是拉力线和重心的问题,很可能是技术还不行,低空实际上不好控制。就好像很多人认为非常容易的成品飞机塞斯纳、好小子,新手上来还是秒炸,那就不是飞机的问题,而是操作的问题了。
。我当初塞斯纳飞的很熟练了,第一次飞三栖怪也很费劲,起来3秒就赶紧迫降。
4.有条件先飞飞模拟器吧。找找飞固定翼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