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fg换2.4g高频头求教

楼主(2010-10-18):
我的12fg原来用35高频头,现在想换futaba 2.4g。请教怎么换,插上就可以了吗,我试了红灯闪个不停,高频头夫人绿灯也是不停的在闪。求教啦

网友A:
应该是没对上频 2.4G要在接受上插对频线吧

网友B:
按一下确认,然后新建个模型,频率那里选择2.4G,详细的可以去futaba网站上看2.1更新的那个pdf
另外固件好像要1.6以上才支持2.4G,呵呵

楼主:
哦,谢谢。能给个futaba链接吗

网友B:
http://www.futaba-rc.com/downloads.html

网友C:
第一要升级软件,第二要与接收机对频

楼主:
感谢各位帮助,成功了。升级后,要把2.4g插上,在新设一个飞机模式,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