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玩油固定翼了,看了个小机,不知道怎么样 麻烦大家 ...
准备玩油固定翼了,看了个小机,不知道怎么样 麻烦大家推荐一下

楼主(2010-10-18):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763608751
就是这架,挺便宜的,
刚开始玩固定翼 不想损失太大了
希望大家推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轻木的,掉下来就碎了。买个KT板的吧,耐摔

网友B:
ppm玩油机。有勇气

网友C:
最便宜的往往是最贵的

网友D:
感觉一般 还是买个好点的吧

网友E:
感觉一般

网友F:
传说中50元的发动机!

网友G:
油动的还是要40级以上的
小了不好飞又便宜不了多少,小的玩电动的性价比高。

网友H:
呃 这个级别的飞机 适合小风或无风天气飞...不知道楼主在那个位置
另外 这个配置....真的没法说 ~~ 不建议楼主在设备上省钱~~
新手还是上40级的吧 比15的稳定多了 设备方面 4vf就很好了 谁说油机不能用ppm的 当初我学那会儿就用4vf 飞的照样很溜

网友I:
太小了还是上电动的好了,油机入门,星宇小金星、大金星20或者40级,做工好,价格低,质量过硬,周围有玩油固的就可以问问,一般都飞过这个机、、、质量杠杠的!

网友J:
小的玩电动的性价比高。

网友K:
这个控飞油机?楼主要慎重。

网友L:
我觉得可以,我就是用这款飞的。

楼主:
谢谢大家,如电的了!:loveliness:

网友M:
我看干脆保险点,上个6EXHP的控 25级3D板身 配三叶28A2发动机 10*6尼龙马刀 五个辉盛舵机 其中四个标准舵机,一个9克舵机控制油门,这样的话应该在一千一左右,(二手控)
这样比较保险
其实就是说你别浪费这五百块,可以买个不错的二手控了,如果买的好,很值

网友N:
最便宜与最贵 炸下来都一个样子 关键系少炸鸡

网友O:
这样的配置,砸到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