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如何保存设置来一控玩多机?

楼主(2010-10-18):
我玩450是中 国手,控设置好后不知道怎么保存,如果飞固定翼的话又要重新设置,相当麻烦。
请问怎么将FF9的设置保存好,以便随时切换?
说明书里面没有这个说明

网友A:
你设好后,按一下螺盘就可以了嘛,等你要飞什么机的时候,选好那架模式就行了

网友B:
进菜单,第一个model,就是选择模型号的

楼主:
搞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