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26CC火花塞问题!~

楼主(2010-10-18):
我的船是华盛26CC 换了华博罗的化油器 小松的活塞环 铱金火花塞..... 我以前用普通的火花塞 两 三个小时 就不行了
发动机
就加不起油 换一个新的就正常了 我想铱金的会好些 结果一样 哪位大师帮我分析下原因 谢谢了!~

楼主:
我以为 感应线圈 高压包坏了 换了新的还是一个样

网友A:
请把最后几个烧坏的拍片上图给看看。

网友B:
问英哥了,这方面他是专家。

网友C:
估计是机油兑多了。

楼主:
机油用的 30:1

网友D:
机油太少了吧

网友E:
机油太少

网友A:
看不到火花塞的照片,无法准确跟LZ说清楚。
一般情况下火花塞:干黑=贫油。
棕红=正常。
有残油=富油。
LZ用国产(华盛)2冲程机,建议用25:1。
用上25:1试车后,火花塞还是干黑,就是风油比针没有调准,风多油小。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师们 我火花塞烧得非常正常!~ 是不是因为有时候我在岸上没接水冷 温度太高把火花塞给烧坏了 !~ 那些坏的火花塞 跳的火 比新的还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