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控!!高手赐教!!

楼主(2010-10-18):
现想入门450电直,控一直下不了决心买,有人推荐JR DSX7这款,又有人推荐FUTABA,到底该用什么控呢?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JR DSX9 一步到位

网友B:
一句话,有多大脚穿多大鞋
DSX7飞电直油直都够用,而且性价比很高!
如果觉得通道不够用,可以考虑其他8、9、10、11、12甚至14。

网友C:
钱少入天6钱多入14mz

网友D:
性价比最好应该SANWA DS 10G

网友E:
最好买个t8fg 就可以了 一般模友用没什么问题了 除非你是发烧级的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看到这样一个控,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817567721.html
才1220,真的假的?

网友F:
JR FUTABA都是好控 看你喜欢哪个牌子了 就像 宝马 奔驰
以下几款控 供参考
DSX7 参考价1600
DX7 参考价2200
T8FG 参考价2660
DSX9 参考价2980
10C 参考价3200

网友G:
我 不是高手,所以我路过,不过做好预算,别人才能给你建议。不然就是千人千面。

网友H:
FUTABA10CH+M10+617FS

网友I:
楼主要先做整体开支预算(买JJ、工具、电、零件、控、模拟器)。
高级控配垃圾机就白花了。:loveliness:

网友J:
原帖由
加菲菲
于 2010-10-19 02:20 发表
钱少入天6钱多入14mz
还是先入个天6吧
就算还有钱,就准备用来买配件
不炸上几千块就不能过了入门关
等你的450要买新的或升级时,你就知道哪种机型和遥控适合自己

网友K:
收个便宜的控改飞梦2,4G

网友L:
我觉得T8fg很不错

网友M:
T8fg和10c DSX9没有10c好用功能也少很多

网友N:
我觉得XG7 or DX8很不错一步到位

网友O:
有天津的朋友去这家看看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817567721.html
它家是不是真的?
个人表示怀疑???

网友P:
这个还需要看吗 绝对是假的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