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电调密封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10-18):
今天跑X15下来 ,开盖子检查设备, 发现电调的热缩膜内壁有蒸汽,目测全部聚集在一起的话,差不多有1滴那么多,  我密封前特地先用喷火打火机现在整体预热后,再在另外一头用704密封,  2头一点缝隙都没有,    估计跑的时候电调内部温度升高, 跑完开盖子的时候冷空气进入船舱,  电调内部的一点点的水气因热缩膜遇冷 从而 发生冷凝,  在内部形成小水滴,  如果震动厉害的话  有可能水滴会滴到线路板,导致电调烧毁,,,,  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杜绝这样的现象?

网友:
把电调彻底干燥以后再密封呗。

还能有什么办法?把电调先解除密封,然后放干燥箱中(或干燥皿中),里边同时放入吸湿剂(生石灰或变色硅胶)静置24小时以上然后再密封。

网友:
我用热熔胶直接把电子设备做成琥珀! 电调只要把散热的一边空出来就行了,接收舵机都可以全包的,日后清理也容易
704还没用习惯

网友:
热熔胶的导热性能不如704硅胶,另外704要耐热的多

网友:
704是白色的 我现在用705  无色 目前还不知道效果呵呵!

网友:
我用的也是705。。。很好用哦

网友:
705好的说

网友A:
我是用环氧直接灌封,一槽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环氧直接灌封,一槽烂。

这个是真正的琥珀。

网友:
可以参考下电脑的水冷器 。

楼主:
电脑水冷  我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环氧直接灌封,一槽烂。

琥珀!我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环氧直接灌封,一槽烂。

这样是好,但坏了就别想修了~~~

网友:
也许在热缩管里面放几粒小小的变色硅胶然后再密封这样水分就会被吸干了。

网友:
热熔胶还是比较好清除的~所以透明热缩管加热熔胶或者704 705封堵两头比较好~
电脑水冷主要是用来亮骚的 船模如果仿效的话,哇!那就太牛了!不过没意义!因为船模的冷却水是无限的~用在车或飞机上还比较好!
电脑水冷是密封的水冷块,电路部分没有做密封保护哦~而电调要考虑的不是水冷板漏水,而是船体进水后对电子设备的保护

网友:
呵呵 是部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