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Predator F3F(掠食者)装机记录(完成)

楼主(2010-10-19):
  每年,都会遇到自己心仪的东东,不是喜新厌旧,不是见异思迁,只因这个世界“诱惑”确实太多,我实在“抵御”不住。时常都会诅咒发明“互联网”这个玩意儿的人和群体,当然也包括我在内,简直不是一个“恨”字,我好好的干嘛没事老“诱惑”。高不可攀的,自嘲一番也罢了,最可恨就是刚刚好使劲伸手就能够到那种,最是杀伤力一流。
    这不!今年我又被搞定了。
  有个借口就“迎娶”了“她”!
  法国F3F公开赛2008年度冠军机PREDATOR,译之“掠食者”,一个霸气的名字,喜欢!今年的新欢!

一切的发生,源于这张批萨上看见的照片。

飞行员是刀系列飞行创始人ALEX,他用Predator在法国比赛中获得第一名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xPumAaSN2c

Predator F3F
翼展:              2960mm
机身长度:       1465mm
空机重量:       1450-1600g
升力面积:       58.9dm2
翼形:              GM08 /6.8
V尾翼形:         NACA 009

压舱全重:       1600grams
操作舵面:        方向舵,升降舵,副翼、襟翼
Servos:           6

很法国的涂装,颜色很抢眼。有人说红色的具有浓郁的巴黎味,巴黎是什么味还没有机会体会。

     找到了一根蜘蛛丝:一个舵机架上雕的“上”字,还是简体,找到原厂指日可待。

网友:
不會是“沒的鷹-猜那”的吧

楼主:
回楼上,是的。

楼主:
拆箱,看看零件。

主翼,比ZOOM的稍短,毕竟一个2.9m,一个3.2m。

机身,比ZOOM少一个垂直尾翼的长度,机头下弧线比ZOOM平直。

左右V尾,重量相差一克。摇臂,插销已经预置完成。

终于,“翘臀”不再被风吹了。厂家给了条小"TT"穿上,顿时无比的“感性”!

网友:
我想知道九老板是怎么把这个美女搞到手的啊?向国外买吗?

网友:
我站远远的看着~~

楼主:
机身:

原厂有4条碳布纵贯机身全长,个人还觉得不够...硬!

准备好 碳纤维+凯尔弗拉纤维+E51(618)+聚酰胺树脂若干。

按束,在PVC薄膜上浸透混合好的树脂。注意不要刮得太干,感觉流淌性不好时用60W的台灯稍微加热几秒钟,就会很好操作。

若干束两种纤维铺设完后,静置24小时,结果就是一个字“硬”。

等机头胶干,要24小时。做点别的吧,别傻等......
下面的动作,就不多解释了,一看便知。

网友:
占位 等图

楼主:
舵机延长线、6pin接头焊制:

125mg 4个、6pin接头组2套、舵机线若干,按尺寸裁剪好。襟翼舵机线适当的改短,保证插头在组装完毕后仍在机翼内部。

木有焊接架,美纹纸搞定。注意针脚的对应关系即可。

焊接完后,1mm热塑管套起。完成,待用!

做完所有延长线、接头要记得全部上电试用,检查,顺便给舵机回到中立点待用。

网友:
请问:这种“6pin接头组”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谢谢!

网友:
淘寶上有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淘宝上,用6pin能找到。很多了!

网友:
多谢12楼和13楼两位了!

楼主:
机尾盖:
在网上看的,有机尾盖的机机也不少了,这次还是第一次接触,边想边做了...
还是美纹纸贴上,比划好尾翼摇臂的位置,描个区域,开孔、什锦锉慢慢修出形状。

安装,需要开个槽才能到位,舍不得,就开条缝。

穿上看看,怪顺眼的,这回屁屁不漏风了。

网友:
很毒的飞机

楼主:
压舱铜柱+机头配重阳模
风大当然是要利用压舱来增加重量,今次开始玩,根据原产的压舱管长度、直径,确定压舱铜柱单体尺寸 长度50mm X 直径 20mm,一共5个,再加4块同尺寸木块。五金市场找到刚好20mm直径的棒料,只需切割成50mm长的若干段即可。

pinguo老板的车间,大开眼界......(省略1000字)

单体长度:50mm

单体重量:133克。

8颗,排起.....

配重铅块阳模:
先用油类(机油、香油、猪油各种油都行),在机头内部抹擦一遍,然后将调好的石膏浆倒进去,中间埋根栓好线的木棍,等待石膏干燥后,用橡皮锤在机头外部不停的敲打,慢慢的,石膏阳模就和机头分离,一抖,就出来,留着做机头配重的时候倒砂模用。机头内部的油脂,用旧牙刷蘸着洗衣粉或者洗洁精就可以洗干净,不影响以后粘配重。过程简单,照片两张。

网友:
好飞机呀!

网友:
没得两天了噶,给整得完?

网友:
那把裸端子压线钳什么牌子的,一定很贵吧!~~

楼主(2010-11-23):
压舱管的安装:
    网上参考了很多安装方法。据有经验的前辈介绍,先要把整机所有电装完成,配好重心,最后再安装压舱管。照此步骤施工,压仓管很长,安装难度不小,只有先将机头内所有配件摆好位置,做好标记,配好重心取得配重数据。先下手安装压舱管了。
装齐全部电装,不做粘接,画好对位标记。上架校好重心。

取得配重数据。很少的配重就能搞定。

比好位置,画好线,上胶。

搞定。

注意事项:
    当重量压得越重,飞行的姿态与动作就会越迟钝。因此正常的压舱重量的位置要在重心点上。
但若是怕压满舱飞机变得过于迟钝,可以往重心后面偏移 2 至 4 mm。
压机身: 升降变迟钝,副翼变敏感。
压翅膀: 升降变敏感,副翼变迟钝。
压的越多,降落时机体受伤机率会越高。

网友:
这种接头有什么好处吗?

楼主:
机翼的安装,按步就班,还算简单。
提前做好的全套舵机延长线,测试ok,备用。

做好连杆,比划位置。这次固定舵机用3块小木块,保鲜膜隔离胶体固定,粘牢。

固定好一切,上盖子。

楼主:
完成。
右翼:

左翼

主插销:

机身:

起飞重量:2218G

骚字母:

定妆:

网友:
突然想到个办法.
可以用铝棒做几个不同高度的垫块,万一配重后重心不舒服可以用垫块调整配重块的位置. 纯属瞎想的,不知道是否有意义.

网友(2011-04-24):
虽然不是很喜欢无动力的滑翔,,
但是机机相当漂亮!!

网友:
这个机机很毒,是我的梦想啊

网友:
相当的厉害,超级读物哦

网友:
哎 ``被毒到了

网友B(2011-09-18):
期待试飞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试飞视频!

视频在: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1751&extra=page%3D1

网友:
仲有 Predator 3 F3F 比賽片段 35.03 sec by Albert W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