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电池摔了之后。。。。。

楼主(2010-10-19):
最近小区里有了个一起飞的新模友,一直再喊他练习蛙跳。结果他老人家胆子大,自己偷偷开车跑到郊区空地上,把飞机飞到几十米高,然后居然想调头对头对着自己飞行过来。他给我说的是,推了一把向前飞行的杆,飞机就直接头朝下栽了下来。后来被我批评了一顿。。。这样搞太不要人命了。

结果是格式电池摔变形了,主轴横轴之类全挂。新头罩也烂了。

后来我给这个变形的电池测量电压的时候,发现还是正常,都是3.9V左右。然后就用X3开始充电,在超过一个小时之后,发现这个电池还在处于充电状态,感觉不正常,拔下来一看,三片电池分别是4.25,4.47,3.90的样子。要说的是这个X3充电器给其它的新电池充电基本全是4.18,很旧的电池也是4.17左右。

这样子让我不敢充了,强行去飞也觉得3片电池太不平衡,只有用X3的平衡功能把三片都平衡到3.9左右了。
为什么电池摔一下。。。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顺便问个疑惑就是,以前我也有个亚托的电池,也摔过一次,后来用电显测电压,有一片就是乱码,测不出来。但是充电器可以识别是正常的,充满也有12.5V的样子。一直用了很久~~

不明白3S的电显,如果发现一片电压测不出来,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想知道大肚子电池还能用吗?

网友:
他老人家胆子大

网友:
我才买的格式,前天摔变形了,使用没得影响样 我用UN-A6冲到4.2V

网友:
还A6充电器吧  哈哈~~!

网友:
不会是 把两片的电池按照3片的电压充的吧  这样不知道能充到多少了

网友:
恐怖的充电器阿,三片电池分别是4.25,4.47,3.90,这样还能继续冲,只能说是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炸机后,平衡插头与电池的连接接触不良,充电器检测电压不准确造成的。建议拆开电池看看连接点有没问题。

网友:
那哥们真行,在小区里敢练对头。

当时我是在郊外草地里练对头,这才没伤着别人。

摔过的电池先别着急,这东西还是要看充放电的结果。你再充放两次看吧,如果过几能充到4.2,放电后3个单元也都能到3.7,那就接着用,对容量没影响,跟新的一样。如果还像你说的似的动辙到4.47,趁早放弃。

我上次fpv,硬摔到老机场水泥地面上,把格氏11.1v 900mah给摔变形了,充了电后发现电压正常,接着用,没事。

网友:
4.47..... 小心着火

楼主:
是有点吓人,我把3片都平衡到3.9V左右后,就丢阳台放着了,估计是9楼说的那种情况。只有这个周末再试试了,得守着充,不然再给我充到4.5V就吓人了

但是这个X3充电器,充我手里其它所有的电池,精度都还是很不错的,稍微新点的电池,基本都是冲出来3片4.18

网友(2011-03-25):
我的一块20C 2S的,2600mha
就飞了一次,其中一片就没电压了,没摔没碰

网友:
我也有过和楼主朋友同样的电池经历。。。我的是花牌25C的。。。炸了之后拿去充电。全部冲到4.57了。。。哈哈。
不要说我的充电器不好。。是用韩国那个Y字头的充电器充的。。呵呵。
   虽然电压高了 不过倒是平衡得很好。都是4.57    一看这么高电压。。不敢用了。

网友:
电压差别好大

网友:
hy的充电器平衡功能并不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