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帮忙

楼主(2010-10-19):
请高手帮忙指点 飞行的时候副翼感觉有问题 翻完后有自动向右打舵的感觉 请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是上单翼的吧?恐怕不能做3D飞行,我的理解。

楼主:
是上单翼的 就是因为副翼自动向右偏到一定程度 所以自己也不知道怎么飞的

网友A:
我在模拟器上,上单翼的飞机就很难玩3D,横滚,筋斗之类的,我觉得只能平飞。我认为可能是动力不够+上单翼的机型导致翻回来的时候失速了? 我肯定比你还新手。

网友B:
舵机回中不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