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涡喷发动机不是直接连接在飞机进气口?

楼主(2010-10-19):
为什么涡喷发动机不是直接连接在飞机进气口?,发动机进气口和飞机进气道有一定距离?为什么?这样不会增加阻力吗?而且发动机尾喷管和飞机喷管也不是紧密相连,有空隙

网友:
你说喷出的高温在飞机肚子里受得了吗?

网友A:
不装在进气口估计是和重心、像真有关吧!所以进气道设计要合理。发动机尾喷管和飞机喷管不是紧密相连,这个可能是考虑发动机自身散热问题吧!这样可以带走飞机里的热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没玩过 ~~~ 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在进气口估计是和重心、像真有关吧!所以进气道设计要合理。发动机尾喷管和飞机喷管不是紧密相连,这个可能是考虑发动机自身散热问题吧!这样可以带走飞机里的热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这个可能是考虑发动机自身散热问题吧!这样可以带走飞机里的热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 正解

楼主:
不是装在进气口 你们自己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978&extra=page%3D1开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