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450电机问题

楼主(2010-10-19):
我是新手,刚入手飞越450PRO,电子设备是用以前在V2上的,装好后飞行时机子有异常的响声,频率随着转速增加而加快,装电机的时候是用A4纸作为标准(能咬紧但纸不穿),但是上紧电机螺丝后,发现大齿盘跟主轴很难装上,大齿盘有点偏向尾巴,然后调整电机与大齿盘的距离,能咬到齿,但能明显看到齿轮间有间隙,这样大齿盘就很容易装上了。
我的机子在悬停的时候尾巴有点点头,在调整电机的时候发现电机轴有点弯曲,不知道电机轴弯曲是不是导致点头的原因,请各位指教指教,如果要换电机的话大家能推荐一下吗?之前和熙兄推荐2221的,但是淘宝上2221的电机很少选择,我在广州这边的实体店都没有卖,希望大家能推荐一款100上下,性能过得去的电机,谢谢。

网友:
我们马上出2221的马达.
2221  1950KV 适合改装6S
2221 4350KV ,适合暴力变态的3D!!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新的马达和以前2836 1900KV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1900KV的铁芯是2218的,2221的铁芯厚了,扭力和最大功率增加了,但重量和耗电量也同时增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的马达和以前2836 1900KV 有什么区别吗?

新出的马达2221 4350KV , 尺寸,扭力,功率都和天蝎的2221-6 接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刚入手飞越450PRO,电子设备是用以前在V2上的,装好后飞行时机子有异常的响声,频率随着转速增加而加快,装电机的时候是用A4纸作为标准(能咬紧但纸不穿),但是上紧电机螺丝后,发现大齿盘跟主轴很难装上 ...

点头是转速不够引起的。主机轴未必是弯的,有可能只是大齿同心度不好引起的间隙忽大忽小。山寨大齿的同心度一般都不行,调大齿间隙时要把整个大齿转上几遍,找出间隙最小的地方再用A4纸作标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吧...才刚买的花牌1900KV电机还没飞呢就要出新的了 泪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