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9):
我的飞机摔了,无刷
电机
怎么变慢了??电调是好的,谢谢

网友A:
什么意思,具体点!
电调设置没有改变吧!(比如电压设置等)

网友B:
说详细一些

楼主:
换了电机就好了
换了电机就好了,其他的都没动,再换回来摔过的电机还是转的慢

网友C:
1:轴弯了。
2:磁铁松动磨擦定子。
3:轴承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