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汽油喷枪做的简单的喷气推力实验。。。。。。。

楼主(2010-10-19):
看到大家说燃气在喷口外燃烧不会产生推力,要在一段喷管内燃烧才可以,,,,结果今天用汽油喷枪做了一个实验,仅在喷枪后面套上了简单的喷管(如图),实验的结果是可以肯定火焰的确在喷管内燃烧,但没有发现有推力产生 ,,失望中。。

网友:
这个要注意安全

网友A:
腔内燃气没膨胀,喷出速度没提高,根据动量守恒,没有反冲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腔内燃气没膨胀,喷出速度没提高,根据动量守恒,没有反冲力。

不对呀,如果一定要在腔内燃烧才能产生推力的话,那么火 箭发射时就应该不会看到长长的火焰。

网友:
把出气口再做小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呀,如果一定要在腔内燃烧才能产生推力的话,那么火 箭发射时就应该不会看到长长的火焰。

那个尾焰只是冰山一角、强弩之末。。。枪也有“尾焰”的,但是火药不是在枪口外燃烧的吧?

网友B:
记住  膨胀才能做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住  膨胀才能做功

我发现在点火瞬间,枪管里面确实爆燃了一下,那一刻确实有点喷气推进的意思了。。。。但是稳定燃烧了就没有了

网友:
事实上是有推力的,只是推进效率低,所以导致总数小,你感觉不出来

网友C:
看图,整个四边形的总面积就是发动机做的功
那么在定压燃烧情况下,对气体的压缩越大
那么燃烧的效率也就越高
(就这点还想在燃烧化学方面说一点:一般燃料在高压下燃烧的更充分、更快速,这样未来得及燃烧就被排出发动机的燃料就少,效率也有小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整个四边形的总面积就是发动机做的功
那么在定压燃烧情况下,对气体的压缩越大
那么燃烧的效率也就越高
(就这点还想在燃烧化学方面说一点:一般燃料在高压下燃烧的更充分、更快速,这样未来得及燃烧就被排 ...

请问对空气进行压缩的意义是什么呀?是为了提供燃烧所需要的空气,还是为了配合膨胀过程才要压缩?

楼主:
不过俺感觉又好象是燃料不够,我这个喷枪,100ML的汽油可以烧2个小时。。。。。。

网友:
1到2是空气压缩过程,2到3是被压缩的空气在燃烧室内燃烧,3到4是燃烧后的高温高压气体再大气中膨胀,4到1是燃烧后的气体通过大气循环重新进入发动机(这个循环因为大气接近无限大,所以认为燃烧后的废气“自然”转化为原来的成分和物理性质)
事实上,一般2到4的过程是近乎直线(一个连续过程),为了讲清楚工作过程所以分开了

网友: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很难。。。想象下我们伟大的祖国,航空发动机(工业之花)到现在还没开花,结果。。。。。。。。。

网友:
如果不用进气口,在燃烧室加一条有压力的输气管,  这样会不会有推力????    可能会很危险吧.....

网友(2011-01-28):
学习  注意安全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