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得抗干扰磁环

楼主(2010-10-19):
大多模友家中都可能有一堆报废的节能灯吧!
先别忙着丢,里面有个零件很多朋友可能用到的。
报废的小型节能灯

拆开

要的就是它了

大部分的小型节能灯的磁环内径较小,不能直接穿过信号线插头。

没关系,用针或别的尖的工具挑开。

这样就可以轻松地穿过磁环了,穿好后的样子。

扩展应用

对于电调或UBEC上磁环捽坏或没有的朋友可能会用到。另外,在旧电脑主板、开关型电源、电子镇流器上及很多报废的电路板上都会有一些
大小、形状合适的小磁环可用,如有用到的朋友可找一找,很方便的。

网友:
这个东西究竟作用多大?

网友:
不得而知

网友:
我也是在节能灯里拆了很多

网友:
其实节能灯是可以修的  有不少灯里边的电路坏了还有不少灯的里边是灯管坏了 还有不少灯的里边是那个绿色的 630V 222J 的那个电容坏了

网友:
存在就有道理,包括那些进口电器上都有,这个抗干扰环效果不是那么明显。。。的高手解释下。

网友:
其实效果很明显,线性BEC作用不大,但也可以抑制驱动电机产生的干扰,对于开关型BEC作用可就大了
觉得没作用是因为,干扰时时存在,只是不见得有干扰就出问题,若是那样就没法用了,呵呵
真出了问题也就晚了,为什么很多厂家一直坚持用线性BEC也是这个道理
~~若是用示波器看波形就可以明显看出差别来

网友A:
我原来在深圳时的工作就是搞电子产品的电磁兼容哦~
这是我的专长,手头大把的各种规格的磁环
绕的圈数,磁环的材料、磁通量和长度是有讲究的~看要滤掉的干扰的频率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在深圳时的工作就是搞电子产品的电磁兼容哦~
这是我的专长,手头大把的各种规格的磁环
绕的圈数,磁环的材料、磁通量和长度是有讲究的~看要滤掉的干扰的频率而定

确实,还分频率,呵呵

网友:
黄色 绿色  黑色还是有区别滴

网友B:
节能灯里的磁环都是高导磁率的材料做的,你在上线绕上几圈后的确会有相应的阻抗,但是BEC输出是是有直流分量的,可以和你这么说,真正工作的时候,用这种材料做成的滤波器立即会饱和失去感抗而只有纯电阻产生的阻抗!

设计滤波器件,首先要知道自己想滤去什么杂波(什么频段的),然后再定出阻抗,然后根据电路中的电流电压特性选材,象我们模型中用到的电调上的UBEC,是绝对不能用闭合高导材料的,只能用到低导磁率的材料,根据自己需要的阻抗值算出绕线匝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节能灯里的磁环都是高导磁率的材料做的,你在上线绕上几圈后的确会有相应的阻抗,但是BEC输出是是有直流分量的,可以和你这么说,真正工作的时候,用这种材料做成的滤波器立即会饱和失去感抗而只有纯电阻产生的阻抗!

设 ...

我也听高人说过,瓷环不是随便就找来用的。

网友:
舵机等的线就不用加了,但是BEC输出线和 电调的输出线,最好还是加上,本人明天给发上来, 加和不加用示波器波型的对比图

网友:
这个要学习的
就是在17楼有点远奥

网友:
你要加上舵机等负载后再试波形,电调上一般明确标示了输出的电压和电流值,按BEC是2A输出的一半算,你加上一只5.0  OHM 10W的电阻试吧,我保证你波形差不多(低频端),高频端可能会有点不同.......

网友:
还有啊,节能灯里的这个环,不是滤波用途的!它的作用是驱动EB电路中的二个三极管的!

网友:
废物利用!

 节约为本!

网友:
要看波形区别的话就要飞起来的时候看啊,静态有什么好看的,没有干扰源。
我也怀疑电调加磁环意义大不大,因为接收机里面都有电源退耦电容的,相当于是并联在整个BEC电源上的,物理位置也在电调和舵机的中间。整个系统里最怕纹波的应该还是接收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在深圳时的工作就是搞电子产品的电磁兼容哦~
这是我的专长,手头大把的各种规格的磁环
绕的圈数,磁环的材料、磁通量和长度是有讲究的~看要滤掉的干扰的频率而定

正解。

网友:
不能随便使用,有分高低频的。环的材料也不同。另外重量也是问题。
其实要是走线走好了,也能改善很多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节能灯里的磁环都是高导磁率的材料做的,你在上线绕上几圈后的确会有相应的阻抗,但是BEC输出是是有直流分量的,可以和你这么说,真正工作的时候,用这种材料做成的滤波器立即会饱和失去感抗而只有纯电阻产生的阻抗!

设 ...

搭车提个问题:这是双线同向绕的,直流电产生的磁场应该是互相抵消的,这时候也有饱和的情况吗?

网友:
回楼上的,什么叫直流电啊.......你说的是滤除共模杂波的情况,BEC的直流输出啊,况且这里要滤除的是电源产生的纹波,是差模的!
用高导的环加在BEC的信号线上是可以的,但加在电流输出上是肯定没有用的,这个电源的二根上如果要加磁环,也应该加功率型材料的磁环,比如便宜一点的铁粉芯,或者铁硅铝,铁硅,或者是开了气隙的铁氧体!

网友:
我估计这里多数人不知道什么叫共模差模

网友:
我要不是恰好从事EMC工作接触这个我肯定也不知道
我工作时主要的理论来源于一本叫《3C认证中的电磁兼容测试与对策》,我有书,也有电子版的,有兴趣的模友给我留联系方式,我发给你们看看
我原来工作时主要用瑞士EMTEST、瑞士SCHAFFNER、瑞士HAEFFLY、上海三基的设备

网友:
我收集的资料

网友:
兄弟能否把你的资料给我一份,不胜感激啊!
邮箱:blackblue911@hotmail.com

网友:
磁环对尾皮带产生的强静电干扰无效

网友(2010-11-22):
这个  电调线一定要这样绕么 我懒得拆头了 随便穿了两下 会印象效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