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cnc,diy这些曲线怎么铣?

楼主(2010-10-19):
初学,请大家指导一下,这些曲面怎么铣?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只是家里没有cnc,只有一车一铣,回转台也有,手工diy如何做呢?

网友:
这个又没精度要求    画好线自己慢慢啃就行了  大型出来了锉刀修修就成    你别看这成品  这个表面估计都拿砂纸打磨过了

网友:
用仿形铣,体积不大的话用配汽车钥匙的微型铣床就行

网友:
工艺和数量直接挂钩

网友:
跟LZ一块学习。

网友:
CNC,画画图就搞定

网友:
划线慢慢铣

网友:
雕刻机啊,pvc的都够了

网友:
 cnc是正解

网友:
cnc当然方便,手动配合回转工作台也可以,这才叫手艺啊

网友:
少的话线切割吧.速度很快的.

楼主:
大家都说CNC,可家里没CNC,全手工要怎么干呢?

网友:
有回转工作台还不好办么    找曲线的圆心夹住转着铣就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那圆心怎么找?

网友:
用手锯加锉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那圆心怎么找?

下料之前不划线吗?
按照画好的线,用借料的办法找到圆心。
也就是在工件上装一块工艺板,然后夹着工艺板加工。
我看上面有很多孔,正好固定工艺板。

网友:
这不是猫的吗?手摇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