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三叶25级2型发动机问题!还有告诉大家不要在吃橘子了,有图

楼主(2010-10-19):
按照大哥们说的,我三叶25级2型发动机调好了,地面运转很好,抬头和低头稍微有点气泡但是没有影响,但是飞到空中有1分多钟就熄火了,第一次迫降成功,第二次稍微松了点点副油针,但是还是空中熄火了,一头撞树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麻烦大哥们给回答下吧!!!!
    顺便请求大哥们这段时间不要在吃橘子了,今天买的橘子10个6个都有虫,剩下2个好的,还有2个我吃了,还不知道吃进虫子没,郁闷死了,现在上图,麻烦大哥们回答下上面的问题哦

楼主:
还有提醒一下,我在陕西省商洛市

楼主:
麻烦大家曝光下,打12315都打不通

网友:
这样啊,真够惊心的,小心为妙!
有虫子吃不出吗!

网友:
惊心!惊悚!

网友:
桔子里面有虫子,第一次听说过。

网友:
虫子是外国人的美食

网友:
你飞的固定翼吧?

你这样试试,地面飞机放平油门推到最高,然后调主油针到转速最高然后放开两格主油针,这时再试试抬头和低头,抬头的时候发动机转速应该略有提高,低头时转速应该略有降低,这样就正常了,副油针的调整只要怠速运转正常,急加速时油门跟随性好就行。

楼主:
谢谢9楼啊,我明天试试

网友:
朋友,你的故障原因和我的一样,我后来是先清洗了化油器,随后加了油管过滤器,最后还把排气管上的那个连接管子的六角拆下了,结果发现里面的孔非常的小,用钻头稍微打磨一下,扩扩大,这也是导致油箱增压不强的原因,现在一切正常,你可以试一下,按照你在地面调试正常,应该是油针调的没有问题了。

网友:
支持上图~~~~ 看来以后吃橘子需要挨个掰开了吃~~

网友:
橘里有虫。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