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X缓慢向左自旋,怎么调?

楼主(2010-10-19):
我的330X-S在悬停的时候,会缓慢的向左自旋。在通过第4通道的微调以后,不自旋了。

但是

换了电池,或者重新上电以后又会慢慢的开始自旋。需要重新调第4通道的微调。

这个问题有办法解决么?

网友:
也想知道

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固件问题,我的也是。我用的是futaba 10C,每次加电前,方向舵微调先向左预调5格,自检完成后,再把微调调回来。

网友:
还以为只有我的是这样。问了几个朋友说是里面的陀螺性能一般,会飘。

楼主:
看来大家的都有这个问题?没办法彻底解决,只有每次上电前调控。上电后又调回来?不是吧?

网友:
差不多吧,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330X-S在悬停的时候,会缓慢的向左自旋。在通过第4通道的微调以后,不自旋了。

但是

换了电池,或者重新上电以后又会慢慢的开始自旋。需要重新调第4通道的微调。

这个问题有办法解决么?

请问你说的微调是在摇杆下的微调还是摇控器内的设定微调(Sub Trim)?
建议用摇控器内的设定微调(Sub Trim)来修正
外部微调一般我是不动的,而且我2S与3S电池交换用没出现需要重新修正的状况

另外请确认你使用的桨是否有磨损或变型?这会造成高频振动影响陀螺仪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说的微调是在摇杆下的微调还是摇控器内的设定微调(Sub Trim)?
建议用摇控器内的设定微调(Sub Trim)来修正
外部微调一般我是不动的,而且我2S与3S电池交换用没出现需要重新修正的状况

另外请确认你使 ...

GAUI老大终于出现了,呵呵。感谢!

两个Trim我都有试过,我用的是6EXHP的控。在每次断电后再次上电,就必须重新调整第4通道(方向)。但基本上每次需要调整的数值都是一样的。
机器是肯定没问题,新机,未炸,未打过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说的微调是在摇杆下的微调还是摇控器内的设定微调(Sub Trim)?
建议用摇控器内的设定微调(Sub Trim)来修正
外部微调一般我是不动的,而且我2S与3S电池交换用没出现需要重新修正的状况

另外请确认你使 ...

我的控是futaba10CHP,也是里外微调都实验过,但每次重新加电都必须重新调整,否则向左缓慢自旋。新机时即有此现象,可排除螺旋桨原因。
曾和晓陟探讨过这问题,用他的控和接收机就没有这现象了,所以当时还以为是futaba的控和接收与344的兼容问题,就放下了。但现在看来,具有普遍性。建议厂家仔细分析,修正故障。

网友:
我用的是DSX9  和   AR6100E   200块的,也没有自转的现象,

网友:
不是自选现象,而是飘啊,锁尾巴锁的很稳

楼主:
你的6EX是HP的还是AP的?是2.4G么?

网友:
呵呵,我是来学习一下四轴飞行器的。

网友B:
我的没这个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没这个问题哦

你的是什么控,什么接收?

网友:
DX6I  6100

网友(2010-11-18):
12FG用5114dps也是同样问题,向左边自旋,每次上电必须重新微调一次,副翼升降微调好一次就没问题了

网友C:
您可以试试 把绿线拔掉  插回344 第4通道旁边的插口上 这个时候 控里的感度调节 就不起作用了  要通过 344上的感度旋钮来调节感度  看看这样 还有没有 自旋的现象  当然 要把感度旋钮调到合适的位置 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可以试试 把绿线拔掉  插回344 第4通道旁边的插口上 这个时候 控里的感度调节 就不起作用了  要通过 344上的感度旋钮来调节感度  看看这样 还有没有 自旋的现象  当然 要把感度旋钮调到合适的位置 才可以!

这个已经试过啦,没用。感度线无论是插GU344还是插5通道,都会有轻微的自旋现象。需要在每次上电以后调整4通道的微调。大概+20。

而我试着用LAMA的ESKY控,就没有这个自旋现象。

现在我的6EXHP换了2.4g的飞梦收发,其余都正常了,只有这次自旋现象还是一直存在。

所以我估计还是GU344的兼容问题。

网友:
我用天9 加 ESKY的0420A接收 有这个问题 不过很是轻微 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D(2011-02-18):
我的也有问题,我是T10CHP

网友E:
问题 一样

网友F:
一样,DX6I,6100。微调里+70多

网友D:
70多 ,我的24。

网友D:
解决了吗?

网友G:
兼容问题,我的FF9 6exhp 一样这个问题 古董雷鸟的遥控缺不会

网友G:
要求厂家召回升级修正

网友H:
确实很飘

网友I(2011-04-12):
我用的天8S也是这情况,每次换电池都得调方向,麻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