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刚入手了一个恒龙 1:10 大脚油车, 但无法启动

楼主(2010-10-19):
大家来帮帮忙,怎么弄?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1-7 22:00 审核通过

楼主:
请问大家点火器充电器要充几个小时??? 感谢

网友A:
怎么没图啊

楼主:
我昨天晚上弄了一晚上, 最后连点火器都弄的没电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检查下火头是不是坏的。

楼主:
火花塞加点火器是亮的, 应该没有坏啊。

楼主:
终于启动了, 可是点火器怎么不能离开火花塞啊??? 请大鸟们解释一下

楼主:
在线等候。。。。

网友C:
先检查缸压,怠速,主油针,副油针

楼主:
终于调好了, 怠速磨车磨了两箱油, 好像调副油针和怠速就可以了吧。

网友D:
玩油车一定先把发动机的功课做足,实在不行找玩油机的人请教下。不在会弄死你的。

网友E:
终于启动了, 可是点火器怎么不能离开火花塞啊??
这是副油针太富油了。
顺时针方向每次转1/8圈试调,抽离点火器时不熄火就行了。
楼主应先潜水学调发动机。: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