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实践证明:450航灯对确认机体的方向是有帮助的

楼主(2010-10-19):
我的实践证明:
在天色稍暗的情况下,例如傍晚时分,450的航灯对确认机体的方向是有帮助的。
因为没有人拍视频,只好给出几张静态图片。

4个LED灯仔,两红两绿。
4个680欧姆电阻。
每个灯的电流为15mA,共60mA。
插头接在电池平衡插头两边上(12V)。

网友A:
楼主这个航灯在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航灯在哪买的?

公司有大大小小的LED。自己做的。

网友:
白天我都分不清,晚上就算啦。

网友:
楼主手动能力真强,本以为你是淘宝买的

网友:
感觉有点刺眼啊! 玩玩不错!!!

网友:
照片清楚点就很好了

网友:
依我看有两只够了,机头一只机尾一只。

楼主:
不知各位有没有过这种感觉。
在飞行中,如果飞机离得稍微远一点,或许说注意力稍有不集中的时候,
脑袋突然短路,失去了对飞机方位的判断,但一瞬间过后,又恢复了正常。
我就经常有这种感觉,虽然不会错舵炸鸡,但突然会心跳加速。
我加这几个LED就是为了避免这种现象,感觉有些帮助。

网友:
我也经常会有这种感觉,突然脑子里一片空白,分不清飞机的姿态。几秒钟,虽然没因为这个原因炸过机,但总觉得怪怪的。

网友:
LZ是不是加大一点距离,尾部可以延伸到水平尾翼那里两个灯并起来或一个灯也行,这样更好判断吧。稍低能见度的情况下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司有大大小小的LED。自己做的。

有R5没?现在最高级的3W级LED是啥型号了?

网友C:
白天能看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R5没?现在最高级的3W级LED是啥型号了?

R5这个我也不懂,是指半径是5MM的LED吗?
公司是做无绳电话的,不生产LDED,只使用LED。
3W级别的LED应该工作电流也比较大吧。
今天又DIY了一个,4个灯仔,12.6V供电,电流才22.96mA , 超低损耗。亮度比上次做的还亮。
2200mAH的3S电池,可以连续使用96个小时,4天4夜,电流损耗可以忽略不计。
今晚回去装上,明天早上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天能看的到?

我一般是傍晚和早上飞。太阳底下没有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