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6A配多大的电源

楼主(2010-10-19):
如题!我配12V30A的闲大吗?还是12V10A就够了呢?

网友A:
不大 看你冲什么电池
电源要是免费的 能搞多大多大

网友B:
12V10A就够了

网友C:
看负载了。充的电池容量比较大,电压比较高的话,尽量选大的电源。

楼主:
呵呵我选了12V30A

网友D:
20A就足够了 算下来有7-8A电流了
再高没意义 无论电池平衡线还是充电器都吃不消

网友E:
要看你充什么了,Un-A6最大功率需30A的。
这篇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mp;highlight=un-a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