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科尔2402怎么改左手油门?~~~~~~~~~~~~~~~~~~~~~~ ...
请教华科尔2402怎么改左手油门?~~~~~~~~~~~~~~~~~~~~~~~~~~~~~~~~~~~~~

楼主(2010-10-20):
如题
先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卸开螺丝。打开控,你现在是右手油应该比左边多了一个竖着的铁片(油门制动弹片),卸开按在左面,还有一个连杆固定螺丝,卸下,按在左手OK了,再在菜单里选STICK进去在STICK选项选择MODE2或4。因为没用过2402所以以上都是2801PRO的做法。

网友B:
原厂自带说明书上有详细说明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