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一个关于天地飞6C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0-10-20):
我原来就有个450直升机用的是一套天地飞的FT06-C原装的遥控和接收。最近我又装了另外一台新的450,什么都配好了,其实以前留下好多能用的V2零件凑的一台新的,我重新买了另外一个接收机,想着用一个天6控两台450。
我原来那套晶体是35.110Mhz的,所以我买了一个天6的C的接收器和一套35.110Mhz的收发晶体,到手装好后,各个通道是有响应,但是好象每个通道都是反的。也就是说如果轮流玩两个450的话,需要反复用反向开关,感觉麻烦。
请问天6C有没有一个控拖2个甚至2个以上接收机的设置?如果有,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LZ是不是两台450舵机接到接收机的位置不一样?我有同时设过2台,没出现反向

网友:
换个控吧,机械控太麻烦

网友B:
我也是用天地飞6C(2.4G),我没用2机,但模似和真机转换也烦人,外接了个开关(用双联转固直模式加关掉发射省电防辐射),省心。。。你可外接个多联的开关进行转换(开关要质量好可靠的)。。。

网友C:
同频道就好。但是不同接收调换会出现舵量变化。。统一晶体频道最简单。。

楼主:
我准备把1和6通道舵机线互相调换插在接收上,然后把升降舵移到机身的另外一边,不知道那样就万事大吉不?

网友C:
注意不同接收的插线顺序和插头的正负级也不一样。。。基本不需要拨动小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