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空帮看下额,烦躁死了

楼主(2010-10-20):
天8控
用控的监视器看
油门摇杆在中间    监视器在中间
油门摇杆在最低    监视器还是在中间
油门摇杆从中间往最高点推    监视器从中间往右边  很正常
但油门摇杆从中间往最低点拉    监视器一点反应都没有额   一直都是在中间位置

新人  新控        不知道是我设置的问题  还是控有问题啊

然后再txtr  模拟器的监视器
油门还是和遥控器一样的情况
其他所有通道  中点都能对上
但最低点 都是-95或-97     最高点  都是+95或+97

模拟器  我点开始  油门摇杆在最低位置   飞机也能自己跑哦     谁帮讲下额

我怕是控油问题   买回来的时候  插高频头位置的 针脚就弯了的   返给店家帮弄好了

网友:
油门行程学习!

网友:
油门行程学习!
油门行程设置说明
油门行程设置只用于第一次使用调速器或调速器搭配新遥控时使用,其它时候则不需设置此项。其作用是:避免电调工作不稳定,缺乏线性以及接电时电调无端警报等的现象。( ~~~ :为长音;  ··· :为短音)
设置步骤:(将马达与电调的连线接好)
1.开启遥控器,将遥控器油门摇杆推到最高点,接通调速器电源。
2.无刷电机发出 “嘀~~~”一声(接通电源的提示音)。
3.等待约2秒钟无刷电机发出“嘀···嘀···”两声(油门最高点确定提示音)。
4.将遥控器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
5.无刷电机发出“嘀···嘀···嘀···”(11.1V
3S
电池检测)“嘀~~~”(准备就绪提示音)即可使用

楼主:
谢谢楼上
就是这么回事饿

以前没注意看这个饿

网友(2010-12-03):
曾经不知道设置油门行程的菜鸟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