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有无刷有感跟无感有啥区别?

楼主(2010-10-20):
本人新手,问下,车用的无刷电调,什么是有感?什么是无感?有啥区别?

网友:
就是有没有霍尔传感器 有感的线性好些

网友(2010-12-20):
还是不懂

网友A:
我新手的感觉就是可以保持很低速的平缓行走。。。。无感的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新手的感觉就是可以保持很低速的平缓行走。。。。无感的就不行了

也有无感的电调可以实现很低速度慢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