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获取120度的恒温热源

楼主(2010-10-20):
请教一下,我主要是要用来加热2块铝板,用于中间夹住的泡沫板进入玻璃化温度(100~110度左右)
温度控制要求不是很高,120+-8度都行,哪位兄弟有招的?

热油不算,操作起来太麻烦了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这样的热源,加温20mm厚的铝板,发热均匀吗

网友:
太简单了,买个锡炉就行了!

网友:
乌鸦用来做机翼的吧 ,可以直接买发热板,要发热均匀,面积大的话,就多用几块功率小点的,分开放置

后面同上热电偶+控制器

楼主:
是啊,想用来做机翼

找到硅胶发热板了,看来是最理想的热源了

网友:
我用热风枪加纸箱可得到110 下稳定温度,长110 没试过,估计密封做好点120应该没问题,+—2,3度只是需要时间平衡温度

网友A:
乌鸦在做什么,赶紧给我两架飞机。。。。我好久好久都没去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乌鸦在做什么,赶紧给我两架飞机。。。。我好久好久都没去玩了

留意其它帖子,多半在做DLG了

网友:
又做DLG,无聊。。。。我没那体力甩。。。。。。不过来2个也行

楼主:
 确实是在做dlg

不过工艺要求真的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