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带BEC的电调怎么使用单独的UBEC?请问带BEC的电调怎么使用单独的UBEC?

楼主(2010-10-20):
请问带BEC的电调怎么使用单独的UBEC?

网友:
把电调插在接收机上面的插头上面的红色线拔出来就OK

楼主:
那UBEC的电源输入插在那里啊!?
插在那里啊?

网友:
有些人呐 就是连搜索功能都不会用。。。。

网友:
回复 藤椅 adamantzhengyi 的帖子

随便找个没用的洞插进去!

网友:
哦滴神啊,搞糊涂了,这楼主还是以前的superzhengyi吗?不像啊,以前是个大明白人啊?
还是cai神把这个号送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rcmodel.abang.com/od/modelzhishi/a/ubecuse.htm
http://rcmodel.abang.com/od/modelzhishi/a/escbless.htm
这里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