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步进电机改并联提速后,铣出来的东西往一边偏

楼主(2010-10-20):
我的小机时用42电机驱动,三轴驱动板用的是TB6560,实际速度是每分钟360转,铣任何东西都正常。自己决得速度太慢,于是有原先的串联改成了并联,转速大幅提高到每分钟900转,我实际设定速度为每分钟720转,力气也很不错,滚珠丝杆也很顺滑,丝杆的回差用我的百分比来回的测,根本就测不出来。但是提速后出现奇怪的问题,就是铣东西的时候有一边越铣就越往一边偏,另一边不会,就跟图示一模一样,如果在MACH3里面把速度降为每分钟360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搞不懂是什么原因。请哪位高手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在电机调试中把方向值改成最大5试试,可能是光耦的问题,慢速的时候没事,速度提高了慢速光耦速度跟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机调试中把方向值改成最大5试试,可能是光耦的问题,慢速的时候没事,速度提高了慢速光耦速度跟不上了
曾调试过,如果调成5的话,就等于把电机最大转速限制成了每分钟720转了,如果在MACH3里面把速度调成比720转更快的话,电机实际转速反而会降下来.但当时没有注意会不会消除往一边偏的现象,晚上再试一试.

网友A:
限制雕刻机最大空行速度和丝杠导程,步进电机最大转速,电脑脉冲频率,驱动板光耦的速度都有关系,水桶效应

不知道你的丝杠导程是多少,驱动板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制雕刻机最大空行速度和丝杠导程,步进电机最大转速,电脑脉冲频率,驱动板光耦的速度都有关系,水桶效应不知道你的丝杠导程是多少,驱动板是什么样的
丝杆0601,电脑CPU是赛扬1.8g,驱动板估计是一般般,光偶用的好像是比较慢的817

网友:
据说转速高了,力矩降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丝杆0601,电脑CPU是赛扬1.8g,驱动板估计是一般般,光偶用的好像是比较慢的817

1mm导程的丝杠,720速度的时候脉冲数已经很高了,你的光耦速度跟不上,慢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m导程的丝杠,720速度的时候脉冲数已经很高了,你的光耦速度跟不上,慢点吧

刚才试了下改方向为5,没有效果!但是只要把转速降到每分钟660转,就一切正常了。也就是说转速由原先的每秒12转降到11转,一切就正常了。刚才查了一下,光耦用的确实817,手头现有PC123和4N25的光耦,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上,速度会不会快点?
脉冲数是1600

网友B:
雕刻机玩多了,什么怪问题都来了

网友:
我还没有雕刻机,也先学学,佩服大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雕刻机玩多了,什么怪问题都来了

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奇怪,用的驱动板多了总能发现这样的,多数是低速光耦造成的

网友C:
1mm的辛苦半天。。。。。才F700  我们用5mm的,不怎么辛苦就F3000 4000的了

楼主:
精度

1mm的物理精度为0.005,5mm的物理精度为0.025,加上其它因素,5mm的只要稍微铣小一点的东西就不成样子了,引用大夫的一句话:存在就是合理.大有大用,小有小用,提高速度必然会牺牲精度,看你对哪个需求高一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mm的辛苦半天。。。。。才F700  我们用5mm的,不怎么辛苦就F3000 4000的了

f700配那个几千转的主轴合适,就是能跑4000也是白扯,什么都要有个匹配,你的4000和24000转的变频主轴相配

网友:
试试把细分降下来,1mm的螺距弄那么大的细分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