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石砂轮怎样修?

楼主(2010-10-20):
前段时间买了个金刚石砂轮用来磨刀,确实好用,但用了几次发现有点径向跳动,不好打表,目测15丝左右,磨大的东西没感觉,磨小钻头小铣刀就很不爽,普通砂轮可以用砂轮笔修,金刚石砂轮用什么修?求救!谢谢先!

网友:
据说金刚石砂轮的镀层很薄的,把镀层修没了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能不能在夹持砂轮的轴上想点办法?比如加个垫片什么的?

网友:
我的刚刚买到,还没使用呢。
晚上回家安装
看看什么样?

网友:
不是有金刚石砂轮修正笔卖吗? 用它来修正径向问题。

网友A:
借贴求助:
我的砂轮机怎么轴看起来弯了?买了一年多还没用过几次,就拆过换了一下砂轮盘,
现在转起来左右摆,还有救没?

网友:
很好解决,找到偏移点,在孔对面垫薄片(金属片最好,其他片也行),(以后逛地摊碰到便宜的塞尺买一把很有用),金刚砂论可不能修磨,等你修磨圆了就只有半个砂轮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贴求助:
我的砂轮机怎么轴看起来弯了?买了一年多还没用过几次,就拆过换了一下砂轮盘,
现在转起来左右摆,还有救没?

        先搞清楚是轴弯了还是砂轮没装正

网友:
找块铁。粘上铜或者钼块或者绿砂条对砂轮修整。要没买台电动金刚石砂轮修整器

楼主:
沙发和7楼理解错了,这不是金刚石粉涂层,是4毫米厚的金刚砂砂轮。
板凳也错了,金刚笔只能修普通砂轮。
答6楼问:很简单,用扑克牌剪成小片垫在压紧砂轮的垫片处,记得是垫对角,花点耐心,可以调的很平。
回7,,8楼,砂轮装正了,轴没歪,已确定是砂轮的半径不均的原因。
回9楼,该方法实践过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贴求助:
我的砂轮机怎么轴看起来弯了?买了一年多还没用过几次,就拆过换了一下砂轮盘,
现在转起来左右摆,还有救没?

  找一个尺寸合适的套和轴做过盈配合,然后固定好电摩修正套的外圆,选用里孔大一点的砂轮;或者车细一点再找一个过盈配合的套车到原尺寸。我们厂的0.8KW的砂轮机这两种方法都修正过。推荐第二种。

网友:
再拿一片金刚砂轮来修!

网友:
不知听谁说的,金刚石和铁会发生反应还原成碳,金刚石车刀就不能车铁件,能不能磨铁试试。

楼主:
回楼上,这个砂轮几乎只用来磨铁,主要磨钻头和铣刀,偶尔磨点硬质合金,一般的糙活都不舍得劳他大驾,用旁边的绿砂轮搞定。

网友:
换台好砂轮机

网友B(2012-05-19):
回帖有点晚,我们厂里都是用角磨机修(厂里又台小平面磨用的就是金刚砂轮)

网友:
请问楼主金刚石砂轮用于何处?是磨床还是砂轮机?砂轮机上用的去请教路边的修自行车大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帖有点晚,我们厂里都是用角磨机修(厂里又台小平面磨用的就是金刚砂轮)

全楼只有你知道合金砂轮的修磨方法,很简单做条柄夹在车床上打到最低速用角磨机用普通砂轮就可以了

网友:
买的是整体金钢石砂轮?
金钢石本身就是C吧,怎么还和铁反应?
一般金钢石砂轮多是一层金钢石,好象不能修整,整体的没见过,估计价格也相当贵。

网友C:
听说过一种方法,在磨床上可以调低转速用不锈钢上去修去

网友D:
用绿砂轮转起来磨就好了。我隔几天就修一次。

网友E:
金刚石砂轮,真的好用
今天淘了个旧的,磨车刀很爽的,现在还在磨,一口气把老车刀都磨一下

网友F:
车刀不经用啊!太好磨了。

网友G:
昨天看了帖就想跟楼主说,用绿碳化硅砂轮来修。这是上次问砂轮厂的人告诉我的,不过因为自己没试过不确定。今天试过啦,确实好用,刷刷的就把金刚石砂轮修好了。现在可以肯定的告诉楼主,用绿碳化硅砂轮来修金刚石砂轮。:loveliness:

网友H:
用铜,或粗普通砂轮修

网友I:
一个朋友就给一个厂里修这个,说是好难磨,看来他没找到方法,或者说是他不上51

网友J:
刚发现老帖居然又翻出来了,谢谢各位兄弟支招,改天试下砂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