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ion充电器怎么选择充放电模式

楼主(2010-10-20):
默认似乎都是充一会停一下,放一会停一下,当前状态那栏是 间隔充(放)电,怎么改啊?

网友:
正常,因为那个是在做电池的平衡,你充电的时候看着面板就能看到提示在做平衡或者充电,默认不能取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平衡是伴随充电一起进行的,不是“见缝插针”。

.间歇的3秒钟是测试电池内阻用的,细心观察的话,可以发现它在第一次间歇期之后开始有了内阻读数。

楼主:
我不想看内阻,能取消吗,呵呵,给镍电充放的时候就能选择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衡是伴随充电一起进行的,不是“见缝插针”。

.间歇的3秒钟是测试电池内阻用的,细心观察的话,可以发现它在第一次间歇期之后开始有了内阻读数。

学习了,我一直以为是平衡用,经常充电过程看到会不断平衡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