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坏了,但不知道坏在哪里

楼主(2010-10-20):
情况是这样的:接点打开屏幕有显示,但是测试时那边的舵机就是没反应。接受和晶体都OK,舵机也没有问题。偶怀疑是某某把电源插反过(哩聚发射电)导致发射模块被烧掉。不知各位大侠有何见解

网友:
电源反插肯定坏掉了,电源模块烧掉了!

网友:
电池反了肯定烧

网友:
问题不大,会修的一下子就弄好了~

网友A:
我觉得做个反接保护也不会贵多少,F怎么连这个都不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做个反接保护也不会贵多少,F怎么连这个都不做了

拆过几个F的高段和低端机,确没有任何保护电路(魔友接反或过压损失大)
可是WFLY的拆机图和拆开部分实物,所有产品加有保护电路(魔友接反或过压损小)
值得深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做个反接保护也不会贵多少,F怎么连这个都不做了

做有反接保护没有人烧电路,那还有谁换新的?
就像日本车一样,故意用薄薄的钢板,甚至连防撞梁都省了,一撞就大修甚至报废,这样又可以敲诈零件费用,车的销量也上来了。。。。。。

网友:
LZ怎么消失没声了,修好了没!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少将是不是想收6ex的尸体啊

网友:
判断发射模块是否烧掉;
1;看看其他通道如电调自检,油门等,如都无反应,还应排除接收机的故障才能定。
2:用个调频收音机,开6EX在FM段应有啞点,关6EX有沙沙声。此法可判断6EX发射信号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少将是不是想收6ex的尸体啊

你有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啊 其实我也想收LZ的

网友:
排队 收尸?
发挥余热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两天忙,谢谢上面各位大大的关注。只是小弟不是电子专业的,看到电路就头大,幸好偶魔友中有懂电子的,刚刚看他正在拿烙铁焊,只是据他讲电路好像和前面的少将兄给的帖不符。
这次接反的控有两个6ex和一个4ex,不过不好意思不出尸偶,哈哈~~~

网友:
 连烧3个FUT

网友:
排队收6EX尸体~~~~~~~~或出6EX新高频板楼主修机~~~~~`

网友:
我有次把X2610反接, 只是换个保险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