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 里面的JOG ON/OFF有什么用?

楼主(2010-10-20):
jog 的具体意思是什么,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
都用汉化的了,这个都没见过。在什么位置?给个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jog 的具体意思是什么,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点动开启/关闭

网友:
这个关了你就不能用键盘手动控制机器了,但是可以运行代码。这个问题有几次把我搞晕,有人拿到手新机器,非说机器是坏了有问题,不能手动控制,后来我发现是把电动开关关闭了。

网友:
好好的跟大夫学,准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