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觉得车刀太粗,车小零件都笨笨的

楼主(2010-10-20):
回转180,加工工件最大300的床子,车刀8mm厚的,算是坛上认为偏小的床子了,感觉加工常见的航模零件还是笨笨的,车小零件,买来的车刀经常够不着工件位,不知道如何下刀。后来买了机夹车刀,有些刀粒稍微还小点,算是方便了一些,可是还是有些地方下不了刀。个人认为,6mm以下的车刀会更好一点,这样就需要更小的床子(用50卡盘,加工长度小于200的床子),要吗就得自己磨小的车刀头了。

比如车一根从直径4-8mm台阶状变化的轴,轴长50mm以下,用180/300的床子,干起来觉得好浪费啊。想象中有一个比键盘还小一点的床子就放在桌子上就可以干了。

坛上常有人问新手买什么床子好,以上只是个人的一点有局限性的体验,供参考。

网友:
极富参考价值

网友:
^_^,这就是为什么车床分那么多型号,车刀分那么多类型的道理

^_^,这就是为什么车床分那么多型号,车刀分那么多类型的道理,不光是车零件,老祖宗不是还有句“杀鸡用牛刀”的话嘛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车床和车刀有点不配套?

网友:
180车床也属于微型车床,工件直径大于一毫米的都可以在它上面加工,甚至可以车出直径0.5毫米或更细的短轴。车刀有很多种可以选择,想加工特殊的小件,可以用切断刀磨成需要的刀尖形状来加工,并且刀刃要磨得很锋利。只要掌握了车刀的角度原理,想磨什么样的车刀那还不容易吗

网友:
关键在磨制合适的车刀,做小零件必须用小车刀的时候需要重新设计车刀。

网友:
这个床可以的   怎么车LS都说了

不过看来LZ要是有台C6104就不会感觉笨了  哈哈

网友:
小窗子就是玩儿刀,
用锋钢条,想磨成什么样的都行啊。

网友:
刀不够长。只有自己做刀了。。。要多长都可以。

网友(2011-01-18):
买点白刚的,,,,,,,,,,,,,,,方子,,,,,,,,,,,,,条子............................自己磨,,,,,,,,,,,,,,,,,,想要什么样的都好...................还练磨刀技术,,,,,,,,,,,,

网友A:
在论坛里 旋转直径300mm不算小床了吧  属于工业机床了  干模型上的小活确实有点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论坛里 旋转直径300mm不算小床了吧  属于工业机床了  干模型上的小活确实有点大

我的有420mm,应属于什么机床,重290斤,长近一米

网友:
帮顶
车刀要配工件大小才能发挥工用

网友:
买车床应该因需而异,物尽其用。厂家应该生产很微型的车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有420mm,应属于什么机床,重290斤,长近一米

没搞错吗?
听说过 CA 6140吧  懂机加工的都知道这个是标准的工业用机床
它的最大回转直径是 400mm
你说的最大回转直径420的机床我还真没听说过 不好意思
重量的话 CA6140 重量大概是两吨  你的床旋转直径比CA6140  大 重量确是290斤?
是不是 你理解错了 420mm 是回转直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搞错吗?
听说过 CA 6140吧  懂机加工的都知道这个是标准的工业用机床
它的最大回转直径是 400mm
你说的最大回转直径420的机床我还真没听说过 不好意思
重量的话 CA6140 重量大概是两吨  你的床旋转直径比 ...

他说的是可以加工的长度420MM啊!!

网友:
楼主把车床与工件设定为刚性无限了

事实上,许多时间车床的重量决定了。加工的精度

再说回来。DIY的工具全是多用性的。

鬼知道。这个车 50MM的轴的车床

明天会不会车 250MM长的轴。

难不成,到时再搞一台车床啊

我也是考虑了许久,加上自已要加工的最长的另件的长度,最后确定用齿轮变速类的

如是加工小另件,直径或长度不大的

最好不要用齿轮变速类的

这种车床 最高转速在 1600左右,根本达不到理想的线速度

如是加工铝合金,真不如用直流电机作动力的这种

我还见过一位仁兄,一台车床两个电动部分,共用一个刀架。

一个低速。一个超高速。

车出来的铝合金表面,非我这种 JCM250可比

网友:
俺加工的绝大多数都是小零件,有的甚至超小。用的320B很顺手。210基本弃置。车刀从8X8---16X16的数控刀基本各型号都备齐了。最小的内孔车刀杆只有5。2毫米直径(这也是我最贵的一把车刀了)。另外自己用白钢磨了各种异型车刀30多把以用来加工常见的异形小零件。但有个先提条件:刀架必须是快换。另外备用了三个不同型号的卡盘配合。

网友C:
我还在450MM的床上也车过长10MM直径1毫米的红铜呢! 当然这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刀和夹具,当然前提是有一台好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