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环氧胶粘死的轴套和电机架。

楼主(2010-10-20):
求助!
用环氧胶粘死的轴套和电机架。在不破坏船壳的情况下怎么拆下来?
环氧胶实在是太结实了!!!

网友:
用电吹风吹到发烫或用电烙铁加热等环氧变软拔下就行了。

楼主:
多谢三十的解答!
船壳不会变形吧?

网友:
用 電磨加水磨掉環氧樹脂就好了

网友:
旋转锉刀!

网友A:
我都是用大功率电烙铁(扁头的)铲,手法控制得好的话,不会伤船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大功率电烙铁(扁头的)铲,手法控制得好的话,不会伤船壳。
我也是这样做的,不过一定要小心,不然会伤到过壳的

网友:
那个办法最好,我的是三十的壳,想把内脏都拆掉,放弃船壳,其余的零件都带回国
111111、

网友:
电吹风最好,手放在加热部分的下面,感觉到手受不了了就移开电吹风开始用力拔,这样就不会伤壳了:loveliness:

网友:
还是电磨的办法好用。

楼主:
我用电烙铁已成功去下电机座和轴套。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电磨加水用锐利的旋转锉刀一起磨。。。。。呵呵。。。用烙铁能干得动的环氧,还不算太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