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E330-拉烟飞行

楼主(2010-10-20):
业余拍摄

网友:
这个烟管的时间够长,质量不错。我买的红色的才60秒左右,其它颜色的更短45秒或更少。

网友A:
感觉楼主的JJ大翼的强度不够呀    一拉起就弯了     俺有架JJ用的玻纤棒做的大翼加强   上天后变扑翼机了

楼主:
近来买到的烟弹涨了价号称是90秒,但一般是60-90秒间,红色的能拉到90秒的也不多,看来得靠运气。据说其它色的颜料较贵,要赚钱厂家就装得更少。

网友B:
请问拉烟的点火器是买的吗?怎么点火啊?通道倒是富裕,就是搞不懂怎么通过通道点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拉烟的点火器是买的吗?怎么点火啊?通道倒是富裕,就是搞不懂怎么通过通道点火?

用舵机自制的看这里,另外还有电子点火器,也好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6861&page=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舵机自制的看这里,另外还有电子点火器,也好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6861&page=1

还是你这个机械式的简单易懂。论坛里也有高级的,我都没看懂,也没有现成的电阻,二极管之类的东西。

网友:
哪儿买的 .快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你这个机械式的简单易懂。论坛里也有高级的,我都没看懂,也没有现成的电阻,二极管之类的东西。

电子点火的是这样的:

楼主:
本人使用的拉烟开关由接收机取电,比较简单如图。

楼主:
图中1号线插接收机6通道取得点火电源,2号线即舵机线插5通道。两个红箭头就接烟弹了,卡片后面贴魔术贴挂机身上。

楼主:
需要注意的是1,右边那块铜片最好用旧电器拆下的磷铜片。
                    2,因为烟弹里的点火头一直是联通的,所以点火成功后应及时断开点火电源,所以5通道用教练开关控制较妥。这样做成本很低,用了几十次也很可靠。

楼主:
如果你要求很保险,那末可拆一片小鋰电专作点火电源,那要麻烦一点,本人也曾用过如图。
点火开关做法可能不少,我的图仅供参考。

网友:
不错,下次自己做个玩玩

网友:
接收机取电总感觉怕不稳妥,点火头燃烧后就相当于接收直接短路了,怕出事故,所以我加了块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的JJ大翼的强度不够呀    一拉起就弯了     俺有架JJ用的玻纤棒做的大翼加强   上天后变扑翼机了

烟弹和拉烟开关重量加起来有100克多,荷载加重起飞时机翼有些弯曲也再所难免,不过是向上弯曲,倒有些似上反角。可以看到飞行中姿态稳定正常,因此机翼上只用了一根碳杆,并未有其它措施。

网友:
自制点火器分享了

网友:
试想用灭蚊片装上面,点燃再起飞的飘过。。。。。。。拉烟筒太贵了,简直是烧钱啊

网友D:
灭蚊片的烟可能上天空就无法展现。烟筒6-8元一个,也不是天天都拉,一般也就节假日拉拉,高兴一下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