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乐迪T6EAP2.4G遥控器怎么设置?

楼主(2010-10-20):
我买了一套乐迪T6EAP2.4G遥控器,和REFLEX模型飞行模拟器,可是安装后软件总是提示打开遥控器电源,请用过的朋友提示应该怎么弄?先谢谢了!

网友A:
电脑提示打开遥控器电源是没有检测到遥控器 可能是接口没有插好 重新插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提示打开遥控器电源是没有检测到遥控器 可能是接口没有插好 重新插一下。

网友:
多试几次如果还是不行就是线坏的 我们越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