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T6EAP2.4G遥控器在XTR中怎么设置

楼主(2010-10-20):
乐迪T6EAP2.4G
遥控器
在XTR中怎么设置,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模拟器里面的话是 先校正中立位 在通道分配里面 4313自旋不要设置 看正反舵在点后面的加减好OK咯 我用的不是你这个模拟器但设置应该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