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一种电机

楼主(2010-10-20):
想做个伸缩翼飞机,用
电机
驱动齿轮齿条控制外段机翼的伸缩,这个电机既要能正反转,能受控制,力矩还得大。。。其实就是一个能无限转的大
舵机
。。 究竟有没有满足要求的电机呢

网友A:
你的飞机翅膀有多大,有20米吗?无限转,你的飞机机翼能伸长多少想过吗?

网友B:
有种帆船用的收索机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建议伸缩翼你还是不要弄了,很早就有人尝试这种机构,但是效果很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南航有做过 我也是学生 做着玩的。。。

网友D:
试试看有刷电机 我们以前的F2上就用
正转反转都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不能给个型号或者链接之类的看看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