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上床之砂轮机

楼主(2010-10-20):
砂轮机是车床的必备之工具。
买了0618,自然也要买砂轮。
其实这个砂轮早就买了,只是一直没整理照片。今天给砂轮装上了一个金刚石的磨片,用以鐾刀。装好之后发现十分好用,高兴之余,发帖庆祝。

砂轮机是在0618进门之后才买的。当时走遍二手市场,一心想找一个三相的,150直径的。原因一是体积小,二是配合变频器使用,快慢由心。
可是造化弄人,不是贵,就是破。好不容易找到这个220v的,当时也是不平衡。不过价格便宜,只要150。砂轮一个绿一白。直径200,虽说功率大,但是占地方。
没办法,退而求其次,只好收了他。
回家照例拆开清理。
轴承没问题,铜线圈。料很足。护罩1.5mm,相当厚实。

楼主:
到手之后为了解决平衡问题,用一个旧的砂轮磨了半天,但是效率太低。
一狠心,花35元买了一个金刚石笔,又修理了一个多小时。
基本可以用了。
虽说运行起来很平稳,磨刀效果很好,但是还是有点不平衡。
仔细检查,发现一侧砂轮的垫片倾斜。
用尼龙车了一个垫圈放进去。再修理。好多了。
本来这个基本结束了,可哪成想在群里聊天,发现金刚石的砂轮好用。
仔细研究,还真是不错。
经过仔细考察,淘宝买了一个直径100,粒度400的,包块56元。
今天到货
砂轮罩拿到单位气焊开孔。
回家安装。
砂轮孔是20的,砂轮轴是16的,再找出上次剩的尼龙棒,车一个小套套。
安装,试车,不错不错。就是好像没有以前平衡了。
周末拿到室外,在修理修理。

好厚的铝,划算

好厚的铝,划算

钻孔,扩孔

钻孔,扩孔

内孔,外圆,切断

内孔,外圆,切断

安装上,周有点短,螺丝没完全拧到位,比较遗憾

安装上,周有点短,螺丝没完全拧到位,比较遗憾

够靓吗。

够靓吗。

试磨车刀。

试磨车刀。

网友:
胖7,上真人秀,不然哥X你!!!

网友A:
还能上变频器,很不错的说

网友:
  弄得很好啊!

网友:
不错 翻新下更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上变频器,很不错的说

谢谢fang老大捧场,我表达错了,我是想买一个能上变频器的,没买到,只好买了这个220的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啥玩意啊 破轮子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玩意啊 破轮子一个

 ,是破了一点,但是你表达的稍微含蓄一点吗。

网友C:
能PM一个金刚石砂轮的地址吗?呵呵 谢谢先。这个金刚石砂轮你还不如车个小轴夹小车上用了 整个万向座放托板上可以当磨刀器了。。。

网友:
金钢石最后精磨不错!粗磨硬质合金还是绿碳化硅来得更爽些!

楼主:
我是碳化硅粗磨,最后这个金刚石鐾刀。
刚刚试了试,相当好。
等我有了钱,再买一个800的,抛光。

网友:
 我也有个和楼主一样的碗型金刚石砂轮,是上次买东西人家送的。因为上面蹦了个小缺口,所以送我的。我是做了个轴夹车床上用的。

网友:
不错!只是外表油漆有些残缺。油漆一下就是新的啦!

网友:
一直想买个这样的金刚石砂轮用用,不知道耐用不??

楼主:
粗的不好说,因为没用过。
但是这儿400粒的从目前的鐾刀情况来看,用上几年那是没有问题的。磨了两把刀,几乎看不到磨损。
当然了,我的用量非常小。
以前一直用油石鐾刀,慢不说,还不好掌握。
所以买了这个。
昨天磨好了一把刀,顺手在衬衣上蹭去刀表面的浮灰,结果一不小心割了一个口子。
磨得太快了。

网友:
我以一直以为金刚石砂轮应该是白色(无色)的呢。

楼主:
那是以前的工艺制造的金刚石
现在用气象沉积法做的好像都是黑色的。
现在的这个砂轮的颜色应该是结合剂的颜色。

网友:
有创意,受启发。

有空也改造一下。

网友:
该刷漆啦!

楼主:
漆暂时没计划,修旧如旧不是很好嘛。
明年,我会把我的0618重新做漆,到时候一起弄
这个砂轮有点震,周末拆开好好调整一下再说。

网友:
有创意 安全吗

网友:
这样安装安全吗?

网友:
这个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PM一个金刚石砂轮的地址吗?呵呵 谢谢先。这个金刚石砂轮你还不如车个小轴夹小车上用了 整个万向座放托板上可以当磨刀器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想了好久。连避免砂轮灰磨导轨的防护方法什么的都想好了。
可是床子转速低,要是想要更高的速度,又不安全。
想来想去,还是买了砂轮机。

网友:
胖7哥,你不厚道哦,欺负我出门,抢我前面发帖。明明是我先做出来的。

楼主:
我已经注册商标,申请专利,以后别再说是你先弄的了,那是侵权啊。

网友:
允许盗版

楼主:
今天又弄了一下午几乎。
换轴承,重新调整,修理。
基本满意,到目前为止,这个砂轮共计花了260元。
包括换轴承钱,金刚石砂轮钱都算上。

楼主:
今天买了一个样冲子。
尖头被砸坏了。
用我的金刚石砂轮磨一磨。
那叫一个亮。
找块钢板试试看,硬度还很高。
收拾东西的时候,找到了一个莫氏二号的死顶尖,闲置的,发现这个东西做样冲子也行。

网友:
鐾刀,好主意啊。我也要做个。

楼主:
赶快动手吧。
相当好用,谁用谁知道。
建议搞两个,一个150粒,一个400粒。
砂轮机两头一边一个。
到时候碳化硅粗磨,150粒精磨,400鐾刀。
那叫一个快啊。
用好了别忘了上图。

网友:
太贵了,我们这有几块钱一片的大金刚石磨片,粗细都有,对付白钢合金钢那速度没的说,超好用

楼主:
朋友送了一个小托板,想用来做磨刀机
上面又一个转轴,这样再加一个就好了。
两个给进,两个自由度。

网友D:
我50块淘的砂轮机也是8寸的呢,这么大的砂盘转起来有点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50块淘的砂轮机也是8寸的呢,这么大的砂盘转起来有点可怕

这么便宜的砂轮机我怎么遇不到呢,我的花了150啊。
要不你出给我算了。
砂轮大没什么的,重要的是砂轮质量要好,装砂轮是压板两侧垫上纸壳子,然后用金刚石笔修理平衡。两个断面一个径向面都要修理。
弄好以后,砂轮机会运行的十分平稳。几乎感觉不到任何震动。
磨得时候,要轻轻的磨。不能使劲顶。
这样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另外,护罩一定要完整。切记。

网友:
我买的是被撬断铜线才处理的,回来接好就能用了

楼主:
江湖传闻你是第一垃圾佬。
佩服佩服。

我使用的心得是,砂轮机一定要200以上的才够力。
小的不舒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江湖传闻你是第一垃圾佬。
佩服佩服。

我使用的心得是,砂轮机一定要200以上的才够力。
小的不舒服的。

50的也很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