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弱智问题0618主轴加什么油

楼主(2010-10-20):
我的618加机油感觉应该加黄油向大家请教

网友:
朋友,你的床子要擦了啊。
也太脏了啊。
上机油就可以吧

楼主:
上的是机油可今天发现主轴声音大盘了一下有点紧所以怀疑是不是上错了油

网友:
楼主这床必须得彻底清洗调试了!油就用一般的重机油就可以了

网友:
加汽车,车用齿轮油兰炼的

网友:
老号20#机油,新号40#号机油,冬、夏季有区别的,夏季那种稠一些,冬季的稀点,按照班次来加,建议你换用小油杯,效果比使用油嘴效果要好很多

网友:
搭车:铣床主轴的圆锥轴承,加什么油?.感觉现在很响,是不是要加点稠一点的如黄油之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的是机油可今天发现主轴声音大盘了一下有点紧所以怀疑是不是上错了油

估计要注油孔进铁屑了,最好清冼一下,不然主轴轴瓦会损坏!

网友:
为什么老号和新号差这么多 机油可不是开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