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铣方形金属板问题。

楼主(2010-10-20):
在单位发现一台小型的车铣一体,闲置多年,很烂的JJ。

车没有自动走刀,主轴没有精度,大托板还算灵活,小托板摇起来很费劲。
铣没有平口钳,只能用小托板作为工作台面。

不过我们平时主要的机加工作都是外协的,这个小东西一直没有人用。
最近发现了它,觉得有必要用一用。

所以花费了一下午时间把小托板拆下来用煤油清洗干净,
现在大小托板都灵活了。用手头有限的材料做了个简易的夹具,打算铣一个四方形的小吊牌。

这可是我第一次上床实践啊。
当时也是一时性起,所以没有用相机记录整个过程,
在这里向各位企图看图的坛友表示诚挚的歉意。

小弟在此有一个小问题想请教。

在将圆形板材铣成方形的时候,我采用的手段如下:

第一步,将不规则的圆形板材平压在工作面上,用铣刀推平两个面。
第二步,将板料竖直夹在简易夹具上,用铣刀铣出矩形的第一个边。
第三步,将板料转90°,将刚才铣出的第一条边靠在拐尺上,依靠拐尺保证第一条边与工作面垂直。
第四部,铣出第二个边。
第五步,重复第三、第四步,直到圆形板料被铣出四条边变成矩形。

过程看起来好像没有问题,但也仅仅是看起来而已。

我铣的矩形吊牌长边21mm,短边13mm,其实具体尺寸没什么要求,只要是矩形,并且大致符合0.618的比例就行。
但是问题就出在这四条边上。最后一条边铣出来之后,误差超过0.5mm,矩形变成了梯形。

第一次上床实践宣告失败。

在此想向各位高手请教,如何将不规则板料铣成矩形并保证四条边该平行的平行,该垂直的垂直?

有朋友推荐我说要用块规,好像是这个名字,反正就是一系列尺寸非常精确的方块来垫在板料的下面保证两条边平行。

我现在没有块规,不光没有这个,我没有百分表,没有平口钳,
我有的仅仅是一把卡尺,一把6mm整体硬质合金的键槽铣刀,一台没有精度的车铣一体床子和一大堆圆形的不锈钢板料。

我想知道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加工出这个最简单的工件。
我知道这样的条件确实有点太寒碜了,不过我想先试试,
如果实在不行,也请各位高手告诉我,我还缺少什么必备的工具、刀具和量具,我会配上。

谢谢各位高手,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工件平面装夹,铣完平面后用棒铣刀侧面铣周边,就是一次装夹,四边一起铣出,用机床的精度保证工件的精度。

网友B:
 铣X的时候锁死Y,铣Y的时候锁死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工件平面装夹,铣完平面后用棒铣刀侧面铣周边,就是一次装夹,四边一起铣出,用机床的精度保证工件的精度。

你说的方法似乎不是很合适吧?
板料厚度只有2mm,直径不到30mm,我在用铣刀铣两个平面的时候,是用压板将板料压在工作面上的,
铣四个边的时候,是用简易夹具将板料竖直夹装的。
我不太明白如何水平装夹却能使四个边都暴露出来?
不过还是要感谢您的热心解答。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X的时候锁死Y,铣Y的时候锁死X

问题是我每铣好一条边都需要将工件取下来再次夹装。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保证相邻边的垂直就很令我苦恼了。
谢谢。

网友C:
划线,用铣刀尖对所画的线,来回摇托板,有误差就敲一下,直到刀尖轨迹和所划线重合再压紧工件。慢是慢了点,但精度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划线,用铣刀尖对所画的线,来回摇托板,有误差就敲一下,直到刀尖轨迹和所划线重合再压紧工件。慢是慢了点,但精度还可以的。

您说的办法我也考虑过,不过没有试过。
首先是因为我第一次上床纯粹是一时性起,没有做过多的准备,随手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圆形的板料就夹上去铣了。
其次是我当时觉得划线再对刀尖的方法可能无法保证精度。
看了您的回帖,我决定明天试一试。
我会及时把我试过的结果汇报给大家的。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楼主:
另外,划线似乎也需要很多辅助量具才能保证划得准确吧?
能不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利用机床的特性来保证加工的精度?

网友:
打表。。。。找正

楼主:
为了用单位这台我见过的最简单精度最差的小车铣一体简易机床加工出一个最简单的不锈钢小方牌,
今天跑了一趟西安的朱宏路机电市场,买了一大堆东西。

主要有:
63mm精密机用平口钳一把,
5mm整体硬质合金键槽铣刀一把,
4mm整体硬质合金立铣刀三把,
6mm整体硬质合金立铣刀两把,
5mm、6mm高速钢立铣刀各三把,
0.8mm量程杠杆百分表一块,
10mm量程百分表一块,
小型磁力表座一个。
T型螺栓10mm8mm各十套

最郁闷的是平口钳用的压板到处都买不到。
所有人都说可以自己做。
但是没有压板,平口钳就无法固定,没有夹具,怎么加工压板?好像是蛇咬了自己的尾巴。。。。。。

再找找吧。

网友:
蛇咬了自己的尾巴

网友D:
平口钳用的压板  不用压板也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口钳用的压板  不用压板也可以的吧

我买的平口钳没有固定用的孔或者底座什么的,就是四四方方一个钳子。
不过在侧面有两条槽,可以用压板把这两条槽压住起到固定作用。

网友:
铣的时候,竖着装夹铣完一个边,旋转180°,将铣好的边紧贴工作台面以其为基准,铣另外一个边,这样就能保证2条边平行。 之后旋转90°,这时候要找正一下,保证铣好的边与工作台面垂直(因2边平行的,只要一个边与工作台垂直就可以了),再铣第三边,完后旋转180°,以第三边为基准,铣对面第四边,这样就可以保证其垂直平行了,中间只要第三边一次找正就可以了。表述有点复杂,仔细理解一下应该很容易理解的,呵呵,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要是有平口钳的话,就更方便了,可以多块板子夹在一起铣第一个边(这样能保证强度,防止加工震颤,又能一次铣多块),之后将铣好的边紧贴平口钳底面然后夹紧,保证侧边也露出来一些,这样的话可以将第二,第三边一次铣出来,第四边怎么铣,就不用再说了吧,呵呵。如果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用一把平口钳依靠钳子和机床的精度就可以加工出来了,完全不用找正的。

网友:
压板淘宝上看看吧  我记得很全